海盗船VS450电源求助

楼主(2020-04-06):
    第一次在论坛发帖,请前辈们关照,手头堆了好几个坏电源,都是比较重手的,丢了可惜,空闲时间拿出来折腾下,因为底子不扎实,两天下来只修好三个,还有四个躺在地上眼睁睁的等着我拯救。第一次修ATX电源,说实话太折腾人了,主要是空间小没地方下手,主要零件还必须得拆下来才能判断,有时候是牵一发动全身,逐个拆卸才够空间下手,没办法再麻烦也得迎难而上,维修人就有股不服输的精神。回归正题,一个海盗船VS450,爆开关管,目测一下其它位置没什么异常,内部也还干净,排除周边的零件也没问题,手头没有同样的开关管,找了个代换,待机5V,绿线2.7V,短接绿线不启动,查下主控ST9S429(14脚)资料无果,看来又得先搁着了,回头一想难道是代换不对,于是找到另一个躺着的电源,发现一个安数和电压都差不多的,那就拆下来试试吧,万恶啊,又是要整块卸下才行的,这固定的螺丝就不能换另一面么。测试好装上,竟然可以启动了,但串上的灯泡一直亮,测了下3.3,5,12,灰线电压都正常,还有短路吧,可筛查了无数次了,易下手的都拆下来排查的也没见有坏件,郁闷中,没办法,还得继续下去,再麻烦还得拆,怀疑的还得一个个筛查,拆到一个狭窄位置的稳压管,没击穿也没短路,可细细看上面的字有点不对劲,放大镜一看TMD裂了,烙铁拆的时候迅速,没拖泥带水,外力造成的因素很小,肯定是爆开关管后连带一起爆的,隐藏得可真够深的,可为什么输出电压是正常的呢?不解中,还有一个迷惑,论坛里有说主动式的电源串灯泡短接绿线亮是正常现象?上图请前辈分析下这稳压管是什么规格的,谢谢

网友:
有请高手师傅楼下解答。。。

网友:
怪事了,另一个主动式的长城四核王也是接近三个光耦的稳压管短路开裂了,如此雷同,能躺在一起果真是难兄难弟,上图求教

网友A:
稳压后控制三极管导通光耦?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压后控制三极管导通光耦?

稳压管到一个三极管后连接光耦的3.4脚

网友:
裂管上的字掉了一部分

网友:
在某宝上搜带尾数46A稳压二极管都是18V的,请教高手会是18V吗?

网友B:
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整流二极管没哪个不是必须整块取的,要不就拆两面的变压器等等一堆,都不省事。那个安装螺丝根本就拆不到。

网友B:
既然稳压管没坏,手里有可调电源调到20伏串颗电阻接稳压管一测不就知道了?没可调电源的话笔记本电脑适配器也大于18V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稳压管没坏,手里有可调电源调到20伏串颗电阻接稳压管一测不就知道了?没可调电源的话笔记本电脑适配器也大于18V啥。

感谢,过会用你的方法试试看,拆稳压管前没量这管的电压,一路排查短路故障发现的,电压正常是3.3,5,12,待机和PG,是我表达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的开关管、整流二极管没哪个不是必须整块取的,要不就拆两面的变压器等等一堆,都不省事。那个安装螺丝根本就拆不到。

拆开关管有的电源拆大电容的位置就可以卸螺丝了,省事些

网友(2020-05-07):
你说的坏稳压管应该是1N4746A,===18V稳压管,彩电上好像也会用到,有需要就适当网购点留着用。

网友:
46   必须18V

网友:
应该是1N4746A,18V稳压管..............

网友:
感谢各位高手解答,已经修好一段时间了,确实是18V的稳压管

网友:
看见电源我就头大 不想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