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 650K ,开机0.29 掉电 ?

楼主(2020-04-06):
蓝天 650K ,开机0.29 掉电  ?

按照图纸时序,查到U43 的11脚 SYS_PWROK没有,而12脚,13脚的电压都是3.3V的
直接短接11和12脚,12脚的电压被拉低,但11脚的对地阻值并不低。

网友:
焊接一下,不行就换

网友: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 谢谢 兄弟

网友A:
还是是先刷写一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是先刷写一个BIOS看看

刷过两个BIOS ,故障一样

网友:
换南桥试一下吧,有可能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