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80开机音乐报警 可能是通病

楼主(2020-04-06):
机器是前几天修过主板好了给客户的,过了几天回来了  说机器没显示,开机有声音
外接OK
换屏还是没显示
同行正好有一台E580,借来        打开图纸定义一样,直接将整个上半身移花接木到E480上
亮机,说明就是屏线问题   。。

网友:
楼主真是屏线问题,检漏了。。

网友:
很少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上次一样的跟你 ,是显卡问题。点背

网友:
来弄点分走人,好累,分都不够用 ,发贴赚的分都不够用

网友:
这么诡异的现象都都搞定。

网友:
碰到过一台K22开机唱歌,莫名其妙自己好了,,,,

网友:
值得学习!顺便赚点分数

网友:
这种算好的了,顶多再换个屏线再给客户 也花不了很多钱

网友:
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戳开关脚

网友A:
碰到几台了就说是通病?

网友:
Dell遇到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inkpad  屏线是容易坏

唱歌就换屏线

网友C:
今天接到一台E480 也是音乐声 已经定了屏线 换完出结果!

网友(2020-05-08):
引用 网友A:
碰到几台了就说是通病?

很多台了,估计几十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接到一台E480 也是音乐声 已经定了屏线 换完出结果!

换完好了吗

网友:
没好!BIOS放电后好了

网友:
显卡问题多吧。排线少

网友:
e480 不通电的怎么修 2台了

网友:
开机音乐报警!? 没碰到过

网友:
楼主 运气好 ,这种好事 不是经常有的。

网友(2020-06-20):
我遇到一台有时也会开机有音乐不显,多开关几次就可以显了,不过触摸小红点用不了,BIOS放电有时触摸可以用,有时重启又会响音乐,再开机触摸又用不了

网友:
遇到音乐响起来  大部分都是U的问题    楼主运气好

网友(2020-07-22):
上次我也遇到一次 音乐报警。打电话问客服说是主板坏了、后来客户说能找到发票。去保修了。。

网友D(2022-11-09):
今天也修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E480也是屏线问题搞定,开机正常使用。

网友D:
开机有音乐声

网友D:
联想笔记本电脑E480开机有音乐声音不显示,应该是通病屏线问题修屏线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