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z3手机温度低,已停止充电

楼主(2020-04-06):
手机为进水机,充不进电,插充电器一会跳出手机温度低充电异常,换过电源PM670-001无效,换过电池无效,换过尾插无效,主板电池座温度检测线的电阻也换了无效,CPU都搞爆锡重做也无效,

网友:
电池座下面进水了没,处理干净了吗?

网友A:
我遇到过一台一样故障的。换充电板链接主板的排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一台一样故障的。换充电板链接主板的排线就好了。

就是要先排除外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