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维修员第七修,精英A880GM-M7 V2.1卡D0故障

楼主(2020-04-06):
某月某日。

某人到店里说电脑不开机。

擦内存,换内存,换U。

三板斧过后,发现确实不开机,没法捡漏。

讲好价格后把电脑留了下来。

拆板,上诊断卡,上小喇叭。

插电,开机。

诊断卡停在D0,小喇叭三声长鸣。

查了一下资料,均为内存问题。

先易后难。

论坛找了个BIOS刷了一下,不行。

翻论坛找DDR3的工作条件。

1.118/238南桥总线电压 2.5V或3.3V。正常。
2.236 3.3V SPD用的电压,没电。
3.168 1.5V 复位电压,没电。880G芯片组的时序没找到,按AMD尿性,一般都是内存正常再搞其  他,应该是内存没读到,所以没出。
4.1/67 0.75V内存供电,有电。
5.还有一些是核心啊时钟啊之类的。SPD没有,估计都不会有了,没继续测。

SPD没电,把板子翻过来仔细检查一下,

卧槽,怎么腐蚀断了,铜皮都跑出来了。

本来也想学大神一坨锡干过去,但是无奈烙铁太烂,搞半天都没干过去。

老老实实查了一下电路图,发现这个脚竟然直接连者ATX电源座的3.3V。这玩意不是读数据的吗?

飞线。以为解决战斗了。

没想到,上机卡DC。还是内存问题。不过喇叭不响了,应该是其他问题。

想到刚刚刷了论坛的BIOS,而且还没备份。去官网找了一下,只有V2.0的。不管了,刷进去。

再次以为解决战斗。

上机卡D4,我艹什么鬼。

因为客户拿来的时候是没有内存的,我手上只有4G的内存,担心不支持。还上AMD找了一下880G的介绍。好像是支持最大支持16G,单根8G。CPU是adx250 是速龙X2 250 不支持或者坏了?

手上拿颗是X2 255,换上去试一试。

插电卡28,真是见鬼了,提示检查主版储存器和cpu缓存电路。

正准备断电,听到小喇叭逼逼两声,真是悦耳。

插显示器,亮机,结束战斗。今天店租到手。

看来这诊断卡也不是能全信的。
V2.0的BIOS和电路图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1111

网友A:
楼主应该很少修台式机,SPD一般都是直接或通过电阻连接VCC3_3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很少修台式机,SPD一般都是直接或通过电阻连接VCC3_3的

是嘛,我是最近疫情影响,呆在家无聊自学的。以前都是直接换,不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嘛,我是最近疫情影响,呆在家无聊自学的。以前都是直接换,不修的

你的自学能力好强大呀, 我也是因为疫情原因在家自学的,但还不懂修理,只是懂一些皮毛,惭愧

网友:
内存放不放都报警表示没读到内存,一般直接查SMBUS或者SPD供电

网友C:
为什么   我就没遇到过这种内存脚位断线漏铜的呢   从业7年了

网友D:
最后是X2 250坏了?还是不支持单条4G?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是X2 250坏了?还是不支持单条4G?

这个不敢确定,只能等有2G的才能测了。
但是应该是X2 250坏了 250 255我查了一下,只是频率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   我就没遇到过这种内存脚位断线漏铜的呢   从业7年了

我感觉这个应该是某个版型设计缺陷,电路板的绿油腐蚀黑了,第一次没注意看到。后面仔细去看,用镊子轻轻一戳,整个都掉下来了。
我在网上找资料的时候这个板子也有别人说跑D0的,估计一样毛病。

网友E:
很奇怪耶,BIOS还参与触发吗修一下多少钱啊

网友A:
楼主说修这单一天的店租就已经到手了,所以我猜想应该不低于1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奇怪耶,BIOS还参与触发吗修一下多少钱啊

它触发了啊,档内存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修这单一天的店租就已经到手了,所以我猜想应该不低于100元

佛曰:不可说不可说

网友F:
这种诊断卡操蛋。完全不好用。还贵。我的E9叫我检查内存,结果呢?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诊断卡操蛋。完全不好用。还贵。我的E9叫我检查内存,结果呢?亮机了!!!

确实是贵,当年玩的时候不懂。还不如加到一百块买那种全接口的诊断卡。现在新板不带pci接口,这卡直接废了。

网友:
不管是什么问题   主板拿到手第一件事就是上下左右描一遍   SPD烧断是很普遍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   我就没遇到过这种内存脚位断线漏铜的呢   从业7年了

说明你修的还少。这种少说也修过几十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