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线1.5V怎么办呢?TNY277PN

楼主(2020-04-06):
短路与TNY277PN1脚相连的光耦的12脚会造成紫线电压上升,是吗?
TNY277PN,1脚的光耦都换过了,短路这个光耦的12脚电压没有变化。
1脚电压2.2V
2脚电压5.2V
4脚电压310V
我量过正常的状态1脚是1V,2脚是6.3V

网友A:
那就换下光藕,检查反馈电路,以及输出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换下光藕,检查反馈电路,以及输出电容

短路光耦的12脚会有升压的作用吗?

网友C:
电源管理器1脚是EN,开关的意思,1脚应该是个启动开关脚,1脚光耦只负责开关不负责调压,你现在电源能起振就不用管1脚。2脚才是电源加稳压反馈脚,因此2脚的电压是重点,检查2脚线路上的滤波电容是否漏电,检查2脚光耦12脚的采样比较电路,你应该瞬间短接2脚光耦的12脚才对,看看紫色待机电压是不是起来了或者2脚电压是不是起来了。

网友:
2脚5.2伏电压太低,4.9伏是欠压保护电压,5.85伏是工作门槛电压,2脚内部有个稳压管,该脚电压正常应该稳在6.4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源管理器1脚是EN,开关的意思,1脚应该是个启动开关脚,1脚光耦只负责开关不负责调压,你现在电源能起振 ...

好的,我查下2脚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查下2脚看看。

TNY277PN换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TNY277PN换过没有?

换过了。故障一样

网友:
那就是外围问题了,先解决2脚电压不正常,1脚待2脚正常后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光耦的12脚会有升压的作用吗?

光藕作用是反馈的

网友B:
拆了7个电源都没有修好,有四个是副电压不正常的,唉,感觉越来越来越难,我的水平是换待机IC+限流电阻即好的那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了7个电源都没有修好,有四个是副电压不正常的,唉,感觉越来越来越难,我的水平是换待机IC+限流电阻即好的那种。

为啥不研究稳压的取样反馈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研究稳压的取样反馈电路?

你的磁放大整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拆了7个电源都没有修好,有四个是副电压不正常的,唉,感觉越来越来越难,我的水平是换待机IC+限流电阻即好 ...

修电源无利可图,电源区荒了

网友:
扔了啊能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7个电源都没有修好,有四个是副电压不正常的,唉,感觉越来越来越难,我的水平是换待机IC+限流电阻即好 ...

先解决2脚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电源无利可图,电源区荒了

修电源无利可图,如果有量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磁放大整明白了?

研究好了,网上资料好少,自学还是不容易。所谓磁放大,就是普通变压器或电感的模样,只是磁芯材质不一样而已,最先学到处去找磁放大器长啥样。

网友:
不是钱的问题,电源都修不好何以修主板?

网友:
来自: 广西玉林 来自 广西玉林
刚修好了一个安钛克。
这个安钛克1脚电压0.6V,2脚电压5.5V,紫线1.7;我换了稳压管ZD4,1脚电压变成了4.5V,2脚电压就成了0V,紫线0V.我再把它的TNY277PN换成了TNY278PN。输出就正常了。
还有一个同样情况的航嘉没搞好。

网友(2020-05-11):
洗板水不贵,只是毒性大点,注意下使用事项和个人防护,修个好东西有使用的必要,总不能修理好之后脏脏的吧,

抹机水毒性轻,专门用来清洁洗衣液,洗衣粉一下子搞不干净的东西,或不能搞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