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改集显返修

楼主(2020-04-06):
电流0.5几  各电压都出了  就是没集显电压 bios刷了cpu也换了  就是不跑码
根据时序查  所有信号都出了 PLT_RST#也出了 下一步怎么查呢

网友A:
集显内存过了才会有 所以重点查内存所有条件 还要查南桥的发出的DRAMPWROK,PROCPWRGD,这两个条件没出就是南桥的条件和南桥损坏

网友:
来学习的,技术不错

网友:
点位可遇不可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集显内存过了才会有 所以重点查内存所有条件 还要查南桥的发出的DRAMPWROK,PROCPWRGD,这两个条件没出就是 ...

DRAMPWROK,PROCPWRGD这两个信号 在什么条件后出来

网友:
Y470的独显好像不是特别爱坏的吧 ,楼主是为了研究独显改集显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RAMPWROK,PROCPWRGD这两个信号 在什么条件后出来

南桥得到供电,时钟PG与SYS-PWROK后发出DRAMPWROK 和PROCPWRGD给CPU,同时发出PLTRST#和PCIRST#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得到供电,时钟PG与SYS-PWROK后发出DRAMPWROK 和PROCPWRGD给CPU,同时发出PLTRST#和PCIRST#

受教了  谢谢

网友:
这板子还改集显 换个板子也就1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得到供电,时钟PG与SYS-PWROK后发出DRAMPWROK 和PROCPWRGD给CPU,同时发出PLTRST#和PCIRST#

cpu发出3组svid是不是就可以开启集显了,一般svid都是由1.05v上拉的,怎么测试有没有出svid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内存过了才会有 所以重点查内存所有条件 还要查南桥的发出的DRAMPWROK,PROCPWRGD,这两个条件没出就是 ...

cpu发出3组svid是不是就可以开启集显了,一般svid都是由1.05v上拉的,怎么测试有没有出svid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集显内存过了才会有 所以重点查内存所有条件 还要查南桥的发出的DRAMPWROK,PROCPWRGD,这两个条件没出就是 ...

PM_DRAM_PWRGD_R是由+1.5V_CPU_VDDQ上拉的,肯定有1.5v 怎么测量这个信号是正常的呢

网友:
这三个信号都是对的,但是表笔 一放上去就掉电。但是能看到有3.3的电压

网友E:
这机器还值当费时费力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PM_DRAM_PWRGD_R是由+1.5V_CPU_VDDQ上拉的,肯定有1.5v 怎么测量这个信号是正常的呢

找到U1 在第一脚和第四脚必须有电压  测量掉电是否没测量好 用尖头表笔 戳好了再开机测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找到U1 在第一脚和第四脚必须有电压  测量掉电是否没测量好 用尖头表笔 戳好了再开机测量

都有3.3的  只是开机的情况下表笔放上去会掉电放在第二脚不会掉电,放在1,4脚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还值当费时费力吗

返修 修不好退钱呐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有3.3的  只是开机的情况下表笔放上去会掉电放在第二脚不会掉电,放在1,4脚就掉电

可以加你vx吗

网友:
这个改集显没有意思

网友:
I encountered a problem like this. this signal was not active (DRAMPWROK )
4th generation CPU problem. gaming laptop.
Maybe that signal is blocking the chipset?

网友:
谢谢,辛苦了,费心了

网友F:
不如换板子。便宜,471我去了 显存MOS 和显卡 ,用几年没返修 你这改了后亮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如换板子。便宜,471我去了 显存MOS 和显卡 ,用几年没返修 你这改了后亮过吗?

当时改之前加焊过,没有 后来改的 结果和现在情况一样,然后把显卡拿下来就好了,现在又这样,电流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