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小6脚贴片芯片是什么,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0-04-06):
现在有一块Asus h81主板  前置usb能用,后置不能用 发现usb接口后面的有个小6脚的贴片芯片烧糊了  此芯片有供电 地线  其余的4脚接数据线  查点位图后usb的数据线直接与南桥相接同时又与那个小6脚的芯片相连 直接去除此芯片usb就可以用了吗

第5脚阻值偏低

网友:
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防静电的吧

网友:
去到就是了,缺供电的话补根线、

网友:
USB保护管起到烧南桥的

网友:
去掉应该可以用
静电保护
防止外部静电
脉冲
高电压
等不良电压损坏IO

网友:
esd,内部好像是多颗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