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290 适配器开机电池不开机也不充电

楼主(2020-04-06):
已搞定,正好今天又拿来那一台一摸一样的机器不认硬盘不过这台机器在保,我直接吧充电芯片换过来就好了另外台硬盘不认的找戴尔上门换板

戴尔7290 版号:LA-F312P   进水不开机,3V 5V没出来修完了机器可以开机进系统了最后测试的时候用适配器开机电池不开机也不充电,这机器有人修过吗?找了一大圈图纸点位一个都没。关机插电池和电源,待机0.003条0.07又回到0.003一直来回跳变,可以开机感觉充电电路打开了哪里出问题了就瞬间关掉了,充电芯片看了下工作条件也都正常,插上电源电池端有13V但是没有充电电流两个信号脚有3.3V,一点头绪都没

网友:
点位可遇不可求

网友A:
初学者路过,我先借个电池试试

网友B:
仔细看看进水地方小元件

网友C:
用适配器开机电池不开机也不充电   圈图纸点位一个都没 这样估计难搞了 可以重点看看进水腐蚀的地方 或许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学者路过,我先借个电池试试

一开始怀疑电池问题换过电池了一样,这电池还死贵死贵的

网友:
图纸至少来个吧,芯片都是没型号的一点参考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看进水地方小元件

看了,该有的都有,电池插上去也认出来了就是不充电!这个8代U换板客户肯定嫌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适配器开机电池不开机也不充电   圈图纸点位一个都没 这样估计难搞了 可以重点看看进水腐蚀的地方 或许有 ...

进水位置的芯片应该就是电池管理芯片,没有型号想查芯片的PDF都查不到

网友:
重点检查充电芯片外围电容电阻腐蚀情况,特别是电阻底部。最好用放大镜观察。再越过电阻焊盘测量确定通断情况。

网友:
望闻问切   没资料就用细心去征服他

网友D:
换电池试试没。我有个华硕的,也是这样,但是我的电池端没电,电池没问题。总线也是.3.3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电池试试没。我有个华硕的,也是这样,但是我的电池端没电,电池没问题。总线也是.3.3

已经好了,充电芯片的问题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