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1534 15款不认硬盘

楼主(2020-04-06):
我直接换了CPU,还是认不到硬盘,但是现在恢复模式下直接1003报错,我感觉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楼主:换cpu,要改bios合成me

网友B: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尽管走了一点弯路,还是最终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cpu,要改bios合成me

已经刷了改过的BIOS

网友:
实力不可小看,你一定会成功的。硬盘你换了吗

网友:
加热 集成 固态 主控 或者Flash 芯片。。。。。。。。。。。。。。。。。。

网友:
初学者路过,估计他硬盘和BIOS都搞了  才换CPU的   要是我估计无从下手

网友:
我在论坛看到有一个说要修改原BOS才行,而且他还说涮纯净BIOS和改ME的都没用,但那个人就是不说怎么修改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板层问题 白费力

网友:
牛,这板子CPU的下方也有东西,所以不好做

网友:
a1534这个垃圾平时都不搞   集成度太高了 最后可能成本搭进去了 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硬盘固件刷进去了吧

网友:
这板子断线了,别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尽管走了一点弯路,还是最终完美解决。

你解决了个屁?细看一下帖子,一样是不认硬盘,反倒是报1003错误。

网友:
这个机器就算修好 也搞不了几天 一般放生

网友:
这机器我修了几个原本不显示的,搞好后不认硬盘,或者用个1天就直接重启出,不认硬盘搞的头大,但是是可以修好的,只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