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15系列 LA-C701P不亮机维修(还在研究中)

楼主(2020-04-06):
  本人只是电子工程师,从事其他电子产品设计,不是转职维修师傅,自认为笔记本维修技术可谓菜鸟,前段时间遇到一位朋友,他的HP 15Q-AJ006TX不能开机了,就扔给我玩(修好修不好无所谓),我也就没事研究以下,就此入坑,跨界当起笔记本维修师。此去略去……
  电脑型号:15Q-AJ006TX 板号: LA-C701P AHL50/ABL52 ,I7-5500U,2G独显版本,于没有给电源,测了以下电池电压为0,因为自己使用的HP工作站,知道HP充电的话认适配器,所以就直接拆机开干,看了以下板子只有BIOS被干过,其他都没动过。先通电再说,直接将19V电焊在电源接口,100K上拉检测脚,插电池,发现电源灯变橙色,开始充电。这也说明EC工作正常,待机3V正常,充电电路正常。
  于是拿掉电池(这给自己埋下大坑),开机不触发,3、5V没产生,于是找原理图,测量相关触发条件,ON/OFF正常,LID正常,由于之前判断EC正常,测量整个板子电源输出没有明显短路,也没有烧机的需要。开始怀疑3、5V,DC-DC转换芯片有问题,条线直接上拉开启脚,发现可以正常产生3、5V,开启信号是EC产生的,莫非是EC挂了?突然想起试试电池能不能触发,插上电池,按开机键,指示灯亮,风扇转,6s左右掉电,电流0.2左右,掉电后可以再次触发。
  于是就先按只能插电池才能触发是原始设计(不能确定)来,目前掉电原因还不知道,按图纸把电压测试一遍,CPU 核心电压1.75V,1.05V以及内存1.35V及0.65V都有生,并且PG信号都正常,除独显供电没有产生外,其他电压基本正常(没有用示波器看波形)。
  掉电时CPU电压先掉,3、5V等20s左右会掉,再次触发还是一样的现象。由于看到刷过BIOS,于是自己就找个 LA-C701P AHL50/ABL52 独显的刷进去,开机不触发,又找了几个,最好的情况就是原始的掉电情况(莫非是BISO没找对一个???)
  考虑到温度保护,测量温度IC各引脚对地打电压都在正常范围(后续证明温控是正常工作的),无果后又查了下boardwell的系统时序,其他都正常,发现到PLT_RST#时,上电后,用万用表测量产生1个0.5S左右的高电平(3.3V)脉冲,之后就回到0V,此时从触发到脉冲还没6S,还是等到6S左右掉电。这个板子PCI_RST信号也是用的PLT_RST#,所以就怀疑是不是后面设备影响,就断开了后面的连接,结果还是一样,看来 不是外设问题。
又测量内存复位信号DDR3——DRAMRST#,发现上电后只有0.12V,由于是上拉的,这个0.12V是正常复位信号吗????

此时CPU冰凉的,一点温度没有,没有进入工作状态。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当用万用表的电压档点在CPU晶振的一个脚时,很大概率可以不掉电,此时CPU开始发热,测量PLT_RST#还是)0V,独显供电还是没起来,应该是不能亮机。于是联想到CPU供电不稳???于是在各电压输出处并了电容,上电测试故障依旧。

更诡异的事情还在继续,怀疑BIOS没有正常被读取,我就测量BIOS芯片各脚电压情况,当测量到第5脚时DI时,用表笔点上也不掉电了,测量PLT_RST#可以保持3.3V,此时内存复位依旧是0.12V,独显供电没出,CPU发热,风扇可以随着温度上升提高转速,这个说明温控电路应该没问题,也就排除了由于温度保护掉电。由于没出GPU供电,我也没接屏,应该是不能亮机。

目前只研究到这里,大神们说说接下来该怎么做?

现在不能确定的:
1,这款机器到底是不是要装上电池才能触发(电池也不是内置的,理论上不应该是这样)?
2,EC自带程序,如果BIOS有问题供电能不能全部出来(我认为是可以跑到
PLT_RST#),换言之看现象是不是BIOS不对?

3,boadwell的平台,VGATE等一些信号出来后,到PLT_RST#是不是是一个脉冲还是一个上升沿,持续3.3V的波形?

4,独显电什么时候出呢(我个人认为会最后出来,起码得过了内存之后)?

5,这个板子内存RST信号0.12V正常不?

网友A:
既然 你觉得其他电压都出来了  就显卡电压没出来  你可以查查显卡的供电转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 你觉得其他电压都出来了  就显卡电压没出来  你可以查查显卡的供电转换芯片

显卡供电转换的开启信号没有出来,这个信号是CPU产生的。

网友B:
楼主很专业啊  这排查思路很清晰  换换这条路线上的小元件在排查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
楼主非常的专业,许多的思路不是我们一般师傅能想起来的

网友:
no it's not normal - dram_rst
normal - 3.3v
dram_rst signal open drain output (logic 1 enable logic 0 disable) . pull up re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专业啊  这排查思路很清晰  换换这条路线上的小元件在排查下就可以了吧

目前还是怀疑BIOS不对,有空再找BIOS去试试。

网友:
内存的RST不对吧?至少是供电的一半?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把供电都修出来缺显卡供电开启就查开启信号

网友:
楼主不愧是研发工程师,思路已经非常清晰诚非我等能比只是在这方面实践少了点;无显卡供电开启,BIOS无问题基本就是U的问题了;但愿修好让我等长长见识。

网友C:
个人觉得还是先修供电再说,至少独显供电要出来,集显不出可以用BIOS来排除。供电都出来后就看装不装内存电流是否一样来判断是否过内存,内存过了之后只能修软启动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还是先修供电再说,至少独显供电要出来,集显不出可以用BIOS来排除。供电都出来后就看装不装内存电 ...

感谢指教,独显供电开启信号是CPU产生的,目前已经确定CPU没有发开启信号出来,看来还要确定BIOS是否正常,如果BIOS没问题,CPU挂的可能性就大了。

网友:
PLT_RST# 要高电平正常,dramrst#算之后的信号 暂时不用考虑,显卡供电也要跑码之后才会开启,先把机器修出复位吧 。大概率还是u坏的多

网友(2020-06-18):
最近拿出来研究,发现使用万用表电压档,COM表笔接BIOS的5脚或者2脚(DI/DO),红笔接地,开机有机率可以跑码亮机,屏幕显示BIOS校验错误,半分钟左右自动关机。坛子里有此型号的备份BIOS,由于权限不够,那位好心人帮忙搬运一下,让我确认一下是不是BIOS问题。地址: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16187-1-1.html
硬件上我已经测量了很久,没有发现异常的地方,已经把声卡,网卡芯片拆了,故障依旧。完全没有头绪!

网友D:
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 没有CMOS电池能开机 ,还有电源接口亮黄灯不正常  正常是亮白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 没有CMOS电池能开机 ,还有电源接口亮黄灯不正常  正常是亮白灯的

可能我描述的不清楚,我这个机器充放电没问题,插电是白色灯亮,接电池充电后会转橙色

网友(2020-08-05):
怎么就是感觉DRAMRST#被什么拉低了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