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75-D3 1.0 不出CPU电压。修到想哭,上来求助。

楼主(2020-04-06):
技嘉GA-P75-D3 1.0 不出CPU电压。修到想哭,上来求助。测 内存电压1.5 TVV 电压1.06 VSSA电压0.93 95836的9脚有1.06V开启电压,就是不出CPU电压了。。 想知道下,如果95836的供电都正常的话 这个CPU电压出来EN 还跟什么有关系?借论坛上图

网友:
检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换过cpu供电芯片没有。。。。。?

网友:
都这样了肯定先换95836了

网友:
估计新手,和我一样换芯片估计还感觉吃力

网友:
查查IO 后面几个脚  VIN检测 脚正常不正常  7系板VIN检测影响到CPU供电

网友:
CPU供电还受南桥和IO控制,查南桥PG,和IO的PG。IO的PG不出要查5V和12V检测引脚,这是通病。

网友:
查一下IO的PWROK出了没有,如果PWROK出来了就查一下时钟有没有,然后就是CPUPWROK,CPUPWROK有了就修CPU供电的电路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满足了吗?如果都满足换掉试试

网友:
你要不要参考一下我H61的帖子,希望有帮助

网友:
检查一下IO的12V5V电压检测脚,或许有收货。

网友:
这个板,不装u应该不出CPU供电的吧,用示波器测CPU供电上管的G极看有没有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