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有没有推荐好点的6代U钢网?

楼主(2020-04-06):
买了3张网没有一家好用,现在看到6代要拆U的头大新的U太贵还怕买来到假的又不敢买。。。各位大佬有没有推荐好点的6代U钢网?
第一家0.4的球下不去空位大小不对找客户说让我试试0.35的球再给我补发一张网手上没有0.35的球等了2天第二张网到了试了下0.4的球下一半还有一半下不去是在没办法换了一家又买了一张6代U的钢网顺便买了0.35的球,又等2天第三张网和0.3的球到了兴奋啊立马开工结果0.35的球还有一大半下不去,又买了直接加热钢网结果0.35的球还是下不去,哎,,,,,,为了植个球身心疲惫一塌糊涂,上图给各位看看我买的3张网。

网友:
有 好像65一个

网友:
就是好麻烦,真不好找

网友:
手法问题吧

网友:
815开始南北桥显卡植球到现在植球几百个芯片肯定有了,4代后的cpu真是第一次,,,

网友:
这个不应该是0.45???

网友:
我买的质量也没个好点 串点的好多

网友:
有没有怀疑是珠子的问题

网友:
0。35 不行,直接上0。3 的,其实珠子小一点 更不容易短路

网友A:
我刚值球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造成下不去的原因是你的助焊剂在钢网上挥发的太快了,导致钢网温度先升高,而cpu焊盘的温度还远远不够融化锡球的,一般我个人的解决的方法如下几种:
1,风枪别对着钢网吹,直接从芯片下面吹
2,助焊膏一定要薄薄一层,一定要少!
3,不用助焊剂,不用锡球,直接用锡膏刮
4,(我没成功过)加热时,把钢网和锡球分离后,再加热
5,最后一定要注意,芯片一定要刷洗干净,焊盘清理平整,用过的钢网必须用洗板水浸泡再刷洗,用放大镜仔细看每个孔是否有残渣
6,你的钢网一定要平整,和芯片不用外力就能完全贴合,否则,一定会失败!
7,多练习吧,老显卡门,老南桥,这些植球都非常好弄,因为球大,球的自身重量就能克服干燥在孔边缘的助焊剂,而且球的高度远远高于钢网厚度,所以根本不可能粘在钢网上面,但是小球就不同了。以上这些我练习了2年多了,也不敢保证100%成功,但是老南桥老显卡我是一点也不怕。
只要功夫深 铁杵磨成针,只能多练习

网友:
现在钢网太薄容易变形没办法

网友:
买了很多钢网 都不好用  只能用小一点的锡球

网友B:
怎么不用锡膏啊 这个更方便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用锡膏啊 这个更方便操作

锡膏做出来容易大小球,而且钢网受热鼓起来锡膏漏下去就是一团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锡膏做出来容易大小球,而且钢网受热鼓起来锡膏漏下去就是一团糟

这样啊  没试过搞这个  那双层钢网有没有可行性呢

网友D:
今天下午也无聊拿个裂了的来练手,都不太理想。用的是0。4球。852d,6mm嘴,先放好球,不要有焊油什么的,左手镊子压着,温度也是260,310,340这样慢慢试,风速也是0,4,6一路上来,用放大镜镊子观察球粘上没,黏上了就抹油,再慢慢分离,最后我这图还是有部分没黏上。估计温度不够均匀,而且要高温一点我觉得

网友:
有的就是钢网问题,买到有的钢网不规格,用无尘布擦钢网有毛刺的肯定不咋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今天下午也无聊拿个裂了的来练手,都不太理想。用的是0。4球。852d,6mm嘴,先放好球,不要有焊油什么的, ...

这种直接加热的钢网好用吗?放珠子怎么放?网上倒的话会不会太浪费珠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直接加热的钢网好用吗?放珠子怎么放?网上倒的话会不会太浪费珠子了

习惯了就比那种什么bga专用要好吧应该,最主要是比较便宜,也很厚。球我也是下面垫个纸巾铺完球就倒回瓶子。其实做这个不能太吝啬

网友:
一直用0.45的珠子,用新的定位好的植珠台,钢网有一种薄的弹性好的非常好用,植了很多了,珠子小了容易虚焊,

网友F:
我也是跟你一样,网上有的所有只求工具我都买过,直球老是不行这直接让我打消了换cpu的念头,但是现在的机子cpu又爱坏难受

网友G:
楼主球是无铅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刚值球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造成下不去的原因是你的助焊剂在钢网上挥发的太快了,导致钢网温度先升高, ...

人家不是吹的时候对不上 是植株的之后就对不上 6代的CPU我也值过很多 根本不是吹的时候对不上位置  是因为钢网放到CPU上 位置就不一样

网友I:
小的好用感觉,但是 这东西用上了。就是癌症晚期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球是无铅的吗?

有铅的吧,这个没注意但是感觉风枪温度不高就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小的好用感觉,但是 这东西用上了。就是癌症晚期

小的是指那种直接加热的钢网吗?这种有点浪费珠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跟你一样,网上有的所有只求工具我都买过,直球老是不行这直接让我打消了换cpu的念头,但是现在的机 ...

碰到THINKPAD的机器还有黑胶更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人家不是吹的时候对不上 是植株的之后就对不上 6代的CPU我也值过很多 根本不是吹的时候对不上位置  是因 ...

我倒不是位置对不上,我一般是对好位置撒锡珠然后拿掉钢网就在加热,问题是放好锡珠后拿掉钢网锡珠卡在钢网里,只能说我买的0.钢网连0.35的球都下不去这个质量也是没谁了

网友:
有订制的一片30-50

网友:
还是没有好用的钢网

网友J:
我买的都是定制的 没试过下不去 说白了就是钢网不行 那些几十块钱的都是错位的  跟网的开模有关系 贵有贵的好,找不到我推荐给我个链接 真好用

网友:
最好用0.45的珠,0.4以下的就是植好球了焊接也难焊好,容易一边翘...

网友:
同求好用的桂皮6代单U的钢网和治具,有的亲们给个连结啊。要是用有铅植球可能还好弄些。但是也有些板子一定要用无铅锡球来植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买的都是定制的 没试过下不去 说白了就是钢网不行 那些几十块钱的都是错位的  跟网的开模有关系 贵有贵的 ...

大佬求个链接

网友:
有 找 黑马

网友:
0.3球可过 可以刮锡膏 孔不对?不用退货双倍赔付     可以的!立马下单

网友:
小球确实难植,温度控制不好芯片就爆了。温度低又吹不上

网友:
珠子小点不行吗

网友:
用锡膏挂吧,球太小,不好植

网友:
1,风枪别对着钢网吹,直接从芯片下面吹
2,助焊膏一定要薄薄一层,一定要少!
3,不用助焊剂,不用锡球,直接用锡膏刮
4,(我没成功过)加热时,把钢网和锡球分离后,再加热
5,最后一定要注意,芯片一定要刷洗干净,焊盘清理平整,用过的钢网必须用洗板水浸泡再刷洗,用放大镜仔细看每个孔是否有残渣
6,你的钢网一定要平整,和芯片不用外力就能完全贴合,否则,一定会失败!
7,多练习吧,老显卡门,老南桥,这些植球都非常好弄,因为球大,球的自身重量就能克服干燥在孔边缘的助焊剂,而且球的高度远远高于钢网厚度,所以根本不可能粘在钢网上面,但是小球就不同了。以上这些我练习了2年多了,也不敢保证100%成功,但是老南桥老显卡我是一点也不怕。

网友:
只遇到过5代以上的桥钢网不行     锡珠漏不下去     都是手工摆的    搞得头晕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