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450显卡维修

楼主(2020-04-06):
学习维修技术找出一张影驰GTX450显卡维修,测试无显示 。菜鸟维修,不对的地方高手斧正!
现在M宝有PCEI 1X的显卡转接器 用来修显卡很方便 应该大家都知道。测试CPU核心供电没有,显存供电也没有。
(一般我只测试有没有 具体电压一般没怎么在意)。查看供电芯片为UP1608,论坛查阅看见第4脚为EN,测试电压为0v

跑线路 跑到了 Q33,QQ33的第2脚电压为0伏,然后测试Q36的第二脚也为零伏。测试R282的上拉电压有,更换R282后,Q36的2脚为3.3伏电压。

那就把Q36的第3脚拉低,Q36脚给Q33的第2脚相连,Q33的3脚电压出来,也就是 EN出来,GPU供电开启,显存供电开起,维修完毕。

网友:
跑线功夫了得,学习了

网友:
可以可以 思路清晰

网友:
可以的,这样改开启电压也行。

网友:
跑线要有耐心,学习了、、、、

网友:
控制信号不良引起电源芯片无输出

网友:
               显卡很少修 。。。因为不会修

网友:
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下等维修

网友:
虽然思路稍欠,但最终修好,着实不错,给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