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55M-S2V偶尔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4-06):
基本都没时间和精力来维修主板:技术不好,卖东西比维修挣钱。发帖给自己留个底。客户描述 偶尔不开机,变成直接不开机:

以前修H61和B75修的多一点,自己不会请教的一个网上认识的朋友,AMD的基本都没有修
心想应该和INTEL差不多吧,只是有信号叫法不一样。
测试开机跳线电压5V,触发IO有跳变,然后又测试102脚的SLP S3没有电压,貌似这个电压是桥发出来的
心想这个不怎么好弄吧,测试电池跳线帽有电压,晶振也有电压,还有些细小信号没有去测试,心想难道是桥待机供电后的电源好信号问题(具体什么名字忘了)
跑去测试结果没有找到,后来想到 INTEL的还要看RSMRST的电压,于是也跑去测试,一测试1.3V。明显不正常。测试3DUAL_SB电压正常3.3V,经过电阻就只有1.3V.心想会不是电容短路了,拆了还是一样,查看就还有个3极管可以控制。测试
PQ6的2脚电压也是低电压,应该是正常的,就觉得郁闷了,后来想了下先取了再说。结果取了PQ6,RSMRST电压就正常了变成3.3V。

这里还有一组三极管可以控制RSMRST.

触发跑码。

网友A:
修的可以   台板简单的修下    复杂的直接报废

网友B:
我想问问图纸都是哪里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问图纸都是哪里搞的

不是 论坛出了个软件么 上面图纸很全 鑫制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可以   台板简单的修下    复杂的直接报废

是的 复杂的费时间 成本 就投贵了

网友:
又是坏三极管的

网友:
后面发现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论坛出了软件的, 上面图纸很全 鑫制造

网友:
拆了肯定不补上

网友:
有图纸不难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的可以   台板简单的修下    复杂的直接报废

没有图纸的话,跑线路找坏元件,如大海捞针。

网友C:
这个,修得不错,这样的变态技嘉坏H55我有3个,一个是待机1117巨烫可能网卡短路,2个不触发也许也是楼主修得那种毛病。
总体而言,讨厌技嘉,华擎,老变态。极其反感电路中2个小管的交配69舔肛式组合。PQ6,PQ9就是这样的老变态组合

网友C:
你2图纸的RSMRST线路元件根本不统一,怎么回事?肯定有一张图纸是假冒的

另外你主板上根本没有PQ6元件,而图纸上有。你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纸的话,跑线路找坏元件,如大海捞针。

都是经验修下    一块板不可能修半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2图纸的RSMRST线路元件根本不统一,怎么回事?肯定有一张图纸是假冒的

另外你主板上根本没有PQ6元件,而图纸上有。你怎么修?

拍的照片都是修好的时候拍的,在桥的左方,我是直接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修得不错,这样的变态技嘉坏H55我有3个,一个是待机1117巨烫可能网卡短路,2个不触发也许也是楼主修得那种毛病。
总体而言,讨厌技嘉,华擎,老变态。极其反感电路中2个小管的交配69舔肛式组合。PQ6,PQ9就是这样的老变态组合

技嘉的芝麻管,分压电阻容易坏。

网友C:
我的3个 技嘉A55M找出来,发现与你不同啊,桥的左侧没有PQ6与PQ9。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3个 技嘉A55M找出来,发现与你不同啊,桥的左侧没有PQ6与PQ9。

我犯糊涂了,我的是intel主板,H55,1156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可以   台板简单的修下    复杂的直接报废

我在本站下的点位图都.PDF格式,BoardViewer12打不开。不知道什么查看软件?

网友:
拆的PQ6是D极--S极短路导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