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进水秒修

楼主(2020-04-07):
晚7: 00左右一朋友的笔记本被孩子倒进水,导致不开机,到手后拆机检查发现p6182bg芯片周围腐蚀严重,查板号电路图没找到参数,慢慢清洗一下就是怕芯片的脚有腐蚀掉,完事到烂掉一个。

开修用刀片刮地板断线,脚位还有一点没掉幸运,冒蒙接吧哈哈,仔细观察后发现断脚是走供电的,飞线丝太细,拧在一起烫锡,连接

网友:
这进水的地方不多, 这秒得有点靠运

网友:
运气不错,芯片脚还能焊上!!!

网友:
完事图片没传上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尽管走了一点弯路,还是最终完美解决。

网友:
运气确实好

网友:
运气不错捡钱了  这板子通病还很多

网友:
飞线解决故障,这可以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机,不出3V

网友A:
哈哈  估计200元到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估计200元到手了

免费的,朋友机器

网友:
进水不严重的一般都能吃到票子。

网友:
加入喜刷刷就号好了的怎么收钱

网友B:
楼主统计了下没?总共是几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统计了下没?总共是几秒?

哈哈,让您见笑了!也快一个小时了

网友:
进水机器完全是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