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630K撞打印头的问题

楼主(2020-04-07):
用了8年多的爱普生630K打印时撞打印头,就是打印头去到尽头,拍的一声响,关电源30分钟左右,又正常,之后用一段时间,又撞打印头,请问怎么修理

网友:
可以换一台新的了   不用

网友:
字车加加油,清洁下

网友:
换个传感器试试 在打印机的左边

网友:
检查是否字车带断

网友:
听二楼的,清洗油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