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所有接口无输出… GPUZ显示正常

楼主(2020-04-07):
同事拿了一张迪兰恒进RX580,目前的状态是所有接口没有图像输出,该显卡作为副卡插上后GPUZ识别正常,而且我还给显卡刷了一个BIOS也都没有问题。

据他描述没有动过,就是一次开机突然不亮了,我拆开散热器又没有发现烧焦的地方…

由于手上没有电路图,我只是粗略的测试了几个点,感觉供电也没有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忙判断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
显存坏就没有输出,并不一定是花屏,GPU-Z只显示GPU状态,并不能检测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坏就没有输出,并一定是花屏,GPU-Z只显示GPU状态,并不能检测显存

这是情况是显存坏了?我一直认为显存坏了是花屏,不是完全黑屏的…

网友B:
用专用软件检测确定问题 a卡可以不亮机检测的 全拆掉显存,只要核心是好的都可以测出问题,前提 工作条件正常。

网友:
全拆了显存都可以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专用软件检测确定问题 a卡可以不亮机检测的 全拆掉显存,只要核心是好的都可以测出问题,前提 工作条件正常。

你好,什么软件

网友:
直接干D0就好了

网友:
D0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