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高频功放总线断线导致无移动4G信号维修

楼主(2020-04-07):
  【故障机型】:iPhone 6
  【故障现象】:插电话卡没有移动4G信号

  手机使用中出现插移动电话卡没有4G信号。

【故障分析】:
  移动4G没有信号,很有可能是4G通道信号出现问题,此信号走的是高频功放,还有独立的4G信号天线开关,这几样都有可能引起移动4G无信号。

【维修过程】:
  测试中,移动2G信号正常,3G信号也正常,就是4G信号没有,只显示2G信号,联通卡2、3、4G信号都正常,看来故障应该就是在移动4G信号的相关电路里,首先更换 U_HBPAD 高频功放,测量此焊盘的对地阻值都正常,更换故障依旧,接下来拆下 U_HBS_RF 高频天线开关,测量此对地阻值发现第2脚位的 RFFE2_DATA 信号对地无穷大,看来是断线了。

  查看电路图跟位置图,RFFE2_DATA 总线信号也有到旁边的 U_ASM_RF 天线开关芯片,可以从旁边飞线过来。

  把芯片补回。

【维修结果】:
  装机测试,移动4G信号恢复正常,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 U_HBS_RF高频天线开关的 RFFE2_DATA 信号断线导致的无移动4G信号。

想学手机维修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手工和技术都杠杠的,,,思路很清晰,我之前遇到一台插卡没反应的,没修好。。。。故障是有时候有信号,有时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