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 2018-9-17
机器型号:华硕Y581
故障现象:短路
机器版号:X550LC
芯片组:inter
客户拿来说用的好好的,结果一下开不了机了,插上电流表啪啪…心里暗喜!拆机一看。
这个电容直接炸飞了,瞬间脸上的笑容不见了,把焊盘处理之后测试公共点还是短路,烧机大法伺候,总是听见别人说短路烧不出来,我就是不信 因为我没有遇见过,这次我真的信了, 怎么烧都没有烫的地方,只有一个一个断开,断到这里的时候不短路了。
这个芯片肯定没有,订货几天后芯片到焊接好上电 电流跑0.5不动,SMBUS 没有,手摸CPU 桥那边巨烫,这下完了CPU挂了。想马上给客户打电话说修不好了,又不甘心,找料板上也有一个I5 4210 CPU , 拆下料板上的CPU 测试短路的,这下真没得搞了, 再找下 还有个4代U , 查一下是I7的这个CPU肯定是好的, 因为这个主板是一个商家的板子 板子我修过 是因为网卡和声卡都认不到,导致商家直接给客户换板,后来我找个芯片就把板子拿过来了,不能把I7的给客户上吧,给客户打电话沟通好价格之后,拆下CPU置好球。
上机测试,成功亮机。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至此,维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