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维修小白苹果6P开机出现logo然后熄灭。背光亮着

楼主(2020-04-07):
苹果6P开机出现logo然后熄灭。背光亮着。无法进入刷机模式,连接电源显示短路。上调电源至6.5V以上大电流。显示没有电路。有没有大神指导一波。谢谢

网友A:
4.2就够了,你这个6.5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就够了,你这个6.5是什么意思?

4.2短路。上调电压电流很大。没显示短路

网友:
.2短路。上调电

网友:
话说········这段描述我不是很看得懂··············

网友:
你这个思路是要把人往天上带啊,4,2短路就直接修短路,为什么要调到6.5你就不怕CPU电源挂掉吗?肯定主供电短路了,还想什么中啊!

网友B:
这种故障我有个必杀,电源表调到15v,扣一下就不会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我有个必杀,电源表调到15v,扣一下就不会亮了

好办法

网友:
Mini4 刷机模式刷机报错14求指点硬盘供电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