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60 换键盘引起的风波

楼主(2020-04-07):
接修  dell   5460一台,键盘串键,也换了不少这个机器的键盘,报价留下修,下午送到键盘先放在外头测试,没啥问题,进系统测试,按键都ok.拆下原盘换上新键盘鼠标,把主板装上,机器通电几秒指示灯就灭,反复上电,电流0.8掉电重启,去掉bios电池,开机触发两次亮机,以为好了,装好外壳测试,还是反复掉电,拆机去bios电池和笔记本内置电池,也能亮机,只要一重启就会反复掉电,中途各种测试,最后发现用他原来的的键盘就没问题,用新键盘就会出现问题,马上定个键盘,第二天测试,新过来的键盘也是反复掉电,再换旧键盘也是出现一样的问题,看来问题主板上了,查阅论坛案例,发现这个神机,很多坛友说是不能取bios电池一取就可能会掉bios程序,说干就干,不要轻易动2m的me程序,那就先刷写4m的,下载几个测试要不不亮,要不现象依旧,头疼,客户拿来正常,换的时候一切都是断电操作,感觉不是南桥就是ec出问题了,那就在刷个2m  me  bios,这下发现问题了,me  bios芯片在编程器上面提示芯片id错误,芯片是ami  a25lq16比较特殊,一个都只有四个型号选择,每个都测试了都提示芯片id错误,自动识别不了,但是4M那个和这个是一样的,能正常刷写,看来bios芯片可能损坏,在其它主板找了个2m的,刷写后电流0.9不跳变,但是不会掉电了,在找了个技嘉台式机板子的2m芯片,25gd25q16的刷写后两次掉电,接上电池硬盘,问题解决

网友:
你这问题挺神奇的。键盘一般都是ec控制的

网友:
这样也要掉BIOS,还坏了,这种问题难搞哦

网友:
吓死宝宝了。这样下次换键盘出故障,我这小虾米可不好整了

网友:
来学习学习师傅们的技术和经验

网友:
暂时没遇到这种奇葩问题           学习了

网友:
哈哈  就怕修不好  到时候就要陪主板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下次知道了要注意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戴尔的好多都是hibios问题,不过芯片坏的还比较少遇到。

网友:
这种问题你可能没有找到真凶,这机器掉电多为3 V5V不良引起的。只是开机久了3V5V发热后稳定了,所以就不掉电了,估计客户原来就有这毛病,只是偶尔发作而已。

网友(点评):
换了芯片刷机后测试两天了 都没出过问题了

网友:
知道问题的大神还好,不懂技术的小白估计都放弃维修了。

网友A:
卧槽,这个坐子看上去挺新颖。

网友B:
会不会客户原来就有这个问题只是没提醒你,然后就以换键盘坑你?可能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不过如果是我,我可能装回原来键盘给回他,不换了

网友:
这问题奇葩哦 学习了

网友:
这问题奇葩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客户原来就有这个问题只是没提醒你,然后就以换键盘坑你?可能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不过如果 ...

开头机器到手测试开关机是正常的 , 就是开机输密码一直自动输入,到后头插不插键盘都是一样的出现自动断电的故障,想退给客户都退不了  只有硬起头皮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卧槽,这个坐子看上去挺新颖。

飞线刷写过  , 苹果的bios芯片  , 线还没来的及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