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坏道的位置在6.1%,那么我隔离开这个坏道后,还能用吗?

楼主(2020-04-07):
客户的硬盘有坏道,位置在LBA:59857127处.总LBA:976773168. 按容量算,在总容量的6.1%,我实际操作按照7%计算隔离。也就是从开头到33385MB处被我分区隔离开,从这之后开始分区C盘安装系统。然后把C盘前面的分区删除掉,变成未分配空间。我大致画一下:

第一遍装系统时报错,但是可以进入系统,但没有安装好,什么都不正常。于是又重装一遍,这次顺利,但是装完系统后使用,偶尔会卡住,鼠标转圈,这还是硬盘坏道的典型症状。
所以我问一下,这种隔离坏道的操作是不是不行啊?我以前用这种方法成功过,但坏道位置都是不在前面,都是在中间或者后部。

网友A:
这种方法完全可以的。我以前这么处理过好多,都能正常使用的。你的这种现象应该是磁盘上还有坏道。可以在DOS环境下采用FBDISK进行自动分区。若分区过小可以合并成大的分区使用。

网友:
不存重要东西可以B

网友B:
往后移10%就行了,我都是这样干的,坏道不分区就可以了,不过现在硬盘又不贵,一般是推荐更换的,不然不赚钱

网友C:
别卡着坏道分区,最少往后延申500M的空间。

网友D:
把坏道的那一部分多分些出来就可以了,直接偏移分区,不要这样删除的方式。

网友E:
在往后移%3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完全可以的。我以前这么处理过好多,都能正常使用的。你的这种现象应该是磁盘上还有坏道。可以在DO ...

有道理,我用HDTUNE检测报告有8个坏道,但进入DOS用MHDD实际检测才2个。估计还有些坏道是不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往后移10%就行了,我都是这样干的,坏道不分区就可以了,不过现在硬盘又不贵,一般是推荐更换的,不然不赚 ...

不会偏移10%,请赐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别卡着坏道分区,最少往后延申500M的空间。

有道理,但是原来的硬盘分区都有资料,不想重分区。所以只把C盘删掉了重新分区。原C盘75GB割掉了33GB,剩下的不够了,又从D盘分割了一些给C盘后才装的系统。估计就是这样折腾不对劲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把坏道的那一部分多分些出来就可以了,直接偏移分区,不要这样删除的方式。

请问偏移分区这种操作是用的什么软件?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往后移%3 试试

好的,谢谢

网友:
可以用,但坏是早迟的事,多屏蔽点保险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偏移分区这种操作是用的什么软件?怎么实现的?

忘记是哪个软件了,它可以指定你分区的偏移。因为现在我用不到这些软件了,太久了忘记了。你可以看看分区软件里面手动分区,它可以指定从哪个地方开始分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问偏移分区这种操作是用的什么软件?怎么实现的?

记起了,叫傲梅分区助手这些软件,可以指定偏移。要手工分区在可以指定,自动是不行的。你注意。这样分出来的会很稳定。分区再删除会不稳定。这个我以前测试是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道理,但是原来的硬盘分区都有资料,不想重分区。所以只把C盘删掉了重新分区。原C盘75GB割掉了33GB,剩下的不够了,又从D盘分割了一些给C盘后才装的系统。估计就是这样折腾不对劲了。

那你在查查吧。估计坏道又扩大了。

网友G:
最完美的方法是:把副盘资料考出来,低格坏道写P表,重新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完美的方法是:把副盘资料考出来,低格坏道写P表,重新分区

你说的对,我认可。只是没那条件啊,没设备怎么写P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起了,叫傲梅分区助手这些软件,可以指定偏移。要手工分区在可以指定,自动是不行的。你注意。这样分出 ...

谢谢,我试试

网友:
没有重要数据当然可能用了,但不建议用了,现在硬盘太便宜了

网友(2020-05-14):
DOS 下的LFORMAT 低格工具是不是不能支持现在的大硬盘?

网友:
隔开之后可以正常使用的,没有任何问题,用吧,放心大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