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示波器怎么测量这种信号是否正常

楼主(2020-04-07):
DDR3_DRAMRST#这个电压被1.5v上拉着,肯定是有1.5v的,这个信号怎么样测量才知道是否正常呢

网友:
这个信号用示波器吗,有1.5V就是正常了呀,没有波形的

网友:
正常是有下拉波形的

网友:
示波器测量准确,没示波器得话有电压就认为正常吧

网友:
学习

天意wx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没示波器测不了。低电位复位, 会有个下拉动作在抬高

网友:
这个信号只是一个电压而已,没波形的。

网友:
谢谢,辛苦了,费心了

网友:
还是买个示波器吧!

网友:
测Q2的G极电压

网友:
这个信号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刚开机的时候没电压,跑内存的时候才出1.5V,当你测到有1.5v电压的时候,说明内存复位已经正常。另一种是刚开机就有电压,那么跑内存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下拉的动作,这个需要示波器测量。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