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分离合成 一个小学生请教

楼主(2020-04-07):
错了是知道  问题是哪里错了呀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呢

网友A:
路径太长,把bin文件直接放到短一些的路径下再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径太长,把bin文件直接放到短一些的路径下再操作。

试过了 直接放根目录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