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换外屏问题,大师们指导下

楼主(2020-04-07):
手机维修新手,最近练习苹果X外屏更换,我是买的练手屏,拆一次支架上机看下OK ,分离下来上机测试也OK,每次到除完OCA胶的时候触摸就没了,每次都这样,很奇怪 ,是不是我碰到金边位置了,我每次到金边那里我没用除胶神器,我都是用手指慢慢搓掉OCA,很轻很慢,但是还是不行,搞不懂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请大师们指点下

网友:
还没搞过苹果X。没办法帮助你

网友:
直接用手撕,不要除胶神器

网友:
你先不要管它,直接贴干胶换盖板,然后上机测试可能有惊喜

网友:
他需要贴合屏幕后才会有触摸,具体原理没整明白,国产机也有几款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