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笔记本电脑进入BIOS怎么开启关闭computrance,请教大神

楼主(2020-04-07):
(图片)

网友A:
这个不能吧,也没给图,话说关掉这个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吧,也没给图,话说关掉这个干嘛

有客户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吧,也没给图,话说关掉这个干嘛

貌似是个防盗系统

网友B:
这个是防盗?机器来路靠谱?可以关掉没问题,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防盗?机器来路靠谱?可以关掉没问题,联系我

客户在咸鱼买的

网友:
当心贼机。。。。。。

网友C:
先开机F2进入bios,抄下service tag备用。通过任何方式进入dos环境,可以是启动U盘,可以是装个dos工具箱,或者带dos工具箱的启动光盘,进入svctag工具包的文件夹,运行ee-cpb.exe,不需要任何参数,就可以清空eeprom。重启之后再次进入bios,会提示输入service tag,将刚才的记录输入进去,输入时是无法直接输入字母的,通过键盘上的方向键,上下来选择输入的字符。computrace选项也已经关闭了。

寥寥几句,写的是很简单,实践起来挺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开机F2进入bios,抄下service tag备用。通过任何方式进入dos环境,可以是启动U盘,可以是装个dos工具箱,或者带dos工具箱的启动光盘,进入svctag工具包的文件夹,运行ee-cpb.exe,不需要任何参数,就可以清空eeprom。重启之后再次进入bios,会提示输入service tag,将刚才的记录输入进去,输入时是无法直接输入字母的,通过键盘上的方向键,上下来选择输入的字符。computrace选项也已经关闭了。

寥寥几句,写的是很简单,实践起来挺难。

.是的  反正我是没弄懂

网友:
没关过 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开机F2进入bios,抄下service tag备用。通过任何方式进入dos环境,可以是启动U盘,可以是装个dos工具箱,或者带dos工具箱的启动光盘,进入svctag工具包的文件夹,运行ee-cpb.exe,不需要任何参数,就可以清空eeprom。重启之后再次进入bios,会提示输入service tag,将刚才的记录输入进去,输入时是无法直接输入字母的,通过键盘上的方向键,上下来选择输入的字符。computrace选项也已经关闭了。

寥寥几句,写的是很简单,实践起来挺难。

⊙⊙!好麻烦

网友:
要是容易了,估计那家安全公司就关门了........

网友:
啥牌子的笔记本,这配置还有这功能呢?

网友(2020-05-11):
第一次听说这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