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昭阳K2450板号12288-2键盘不能用通病

楼主(2020-04-07):
昭阳K2450板号12288-2键盘不能用通病把掉内置电池拔掉CMOS电池放下电就可以了修了几台了

网友:
这样都可以,那重置bios是不是也可行,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  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A(2020-05-15):
不稳定的   这个机子我都返修了好多次了

网友(2020-07-25):
引用 网友A:
不稳定的   这个机子我都返修了好多次了

半年多了没返修过

网友(2020-10-15):
我现在手里就是一台。同行拿过来的。说换过键盘。键盘还是没用。。。先用楼主的方法试试看。。。。但不知道会不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