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sta ssd s600_120GB固态硬盘量产成功

楼主(2020-04-07):
一个Ramsta ssd s600_120GB固态硬盘不能重新分区格式化,能连接并显示2个分区,应该损坏不是很严重。网上也没有这个SSD的专用量产工具。拆开盒子里面是SM2256K AB主控。发现慧荣SSD工具比较符合。下载了好几个版本量产工具进行试验,最后发现2个工具能够量产。O0811A和O0910B可以量产。其它均不能量产 。量产时需要短接ROM,开始几次不成功,原来短接接触不良,这个需要注意的。
附2款工具:

网友:
谢谢分享,有一个盘也是这问题

网友:
慧荣量产就是版本比较多有时候要试好多版本才成功

网友A:
有没有发现量产后的盘用起来很不稳定? 我经常收硬件  部分速度不正常 或无法格式化,成色好的找工具量产以后  当时好了 但是不耐用,,速度也差。  现在基本都不量产了  感觉正常不会无缘无故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发现量产后的盘用起来很不稳定? 我经常收硬件  部分速度不正常 或无法格式化,成色好的找工具量产以 ...

暂时感觉运行良好,速度也很快。同新的差不多。就是发现量产后产品制造商变了,可能是量产工具的缘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暂时感觉运行良好,速度也很快。同新的差不多。就是发现量产后产品制造商变了,可能是量产工具的缘故。

我现在收回来的 如果有问题,量产后就做测试盘 。遇到了2个 一个影驰还有个杂牌,都是好了以后 放了几天就进不去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