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2进水不显示,谁有显示座的供电图

楼主(2020-04-07):
如题,air2进水,修开机了,刷机联爱思和正常机没区别,就是不知道那里不对,不显示无灯光,哪位有供电图,阻值正常

网友:
这里有点位图,原理图,板位图和维修思路……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871.html

网友:
特意注册看过了,没有所需要的,ipadair2连阻值图也没有

网友A:
查R4690通路上的电感两端有没有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R4690通路上的电感两端有没有1.8V

现在有显示无背光,23脚无3伏,15脚无1.8伏,然后我借了3伏后,23脚和15脚电压正常,先在还有2脚4脚和8脚,正常主板测得是3伏,但是这个主板测得2脚,4脚8脚是1.8伏,不知道如何解决?2脚4脚,8脚还能借电压么?不知道如何解决, 望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R4690通路上的电感两端有没有1.8V

现在有显示无背光,23脚无3伏,15脚无1.8伏,然后我借了3伏后,23脚和15脚电压正常,先在还有2脚4脚和8脚,正常主板测得是3伏,但是这个主板测得2脚,4脚8脚是1.8伏,不知道如何解决?2脚4脚,8脚还能借电压么?不知道如何解决, 望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