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修过DELL的LA-J091P的板子,请告知这个EC里面是否有程序。谢谢!

楼主(2020-04-07):
   如题:求助,谁修过DELL的LA-J091P的板子,请告知这个EC里面是否有程序。谢谢!
接修一台LA-J091P的板子,是10代的INTEL CPU,EC是MEC1418-NU,不过他挂了。有卖全新的,没有剪板的,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有程序。望有知道的告知,谢谢!

网友A:
有,我这里有一台机,不充电,淘宝买了三个EC全部不触发。全中有两个称可以刷程序,装上去一样不触发。装回原来的就可以开机进系统就是不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我这里有一台机,不充电,淘宝买了三个EC全部不触发。全中有两个称可以刷程序,装上去一样不触发。装回 ...

有程序没,研究一下自己刷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程序没,研究一下自己刷程序。

可以刷就说明可以读,我的EC应该可以读,但是好像没有工具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就说明可以读,我的EC应该可以读,但是好像没有工具读。

809H不能吗

网友:
我看过了,暂时不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我这里有一台机,不充电,淘宝买了三个EC全部不触发。全中有两个称可以刷程序,装上去一样不触发。装回 ...

你那款不会是15341-1 的板子吧,那款不充电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款不会是15341-1 的板子吧,那款不充电是通病

兄弟看标题和15341-1 完全没有关系。LA-J091P的板还没有案例更不要说通病了。

还有15341-1的EC是 MEC1404-NU,而LA-J091P的EC是MEC1418-NU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相差了14代。

网友:
有程序没,研究一下自己刷程序。

网友:
十代的还在保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