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你们粘手机屏用什么胶水好用?

楼主(2020-04-07):
我发现粘手机屏的胶水有好多种,以前只知道用B7000,后来发现还有T8000,CP-001 CP-002,GSE,T9000,还有白胶,黑胶,不知道大家都用哪种,这些型号的胶水有什么区别,适合粘什么样的手机屏?有大神出来讨论一下的吗?

网友:
我个人觉得B-7000时间久了,容易开胶。我现在一个直在用T-8000……

网友A:
和2楼兄弟一样,19年前只用b7000,后来发现容易进灰分离,用过t7000后发现很好使,基本上只用t7000了,不过由于近2年边框越来越窄,我屏幕下面有时候加3m双面胶,近段时间准备买pur结构胶(液态)试试

网友:
最好是拆的时候又比较好拆,我也一直用B7000    没有用过别的,下次买一点试试

网友:
一直用B7000  看大家都说T7000好用,准备换了试试

网友:
现在用的T9000

网友:
t7000很容易老化变硬,硅橡胶强度低,b7000粘灰脱胶

网友:
等老司机推荐

网友:
看情况有时B7000,有些苹果的用那种黑色的双面胶。

网友:
新人报到,都没用过占位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2楼兄弟一样,19年前只用b7000,后来发现容易进灰分离,用过t7000后发现很好使,基本上只用t7000了,不过 ...

屏幕下面粘双面胶 万一以后需要拆就麻烦了,容易把背光吧搞坏啊,我现在用CP-001感觉还行,CP-002是黑色的,001是透明的,粘的比较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屏幕下面粘双面胶 万一以后需要拆就麻烦了,容易把背光吧搞坏啊,我现在用CP-001感觉还行,CP-002是黑色的,001是透明的,粘的比较牢

架不住好用,后续你不想贴都不行,到时候漏光翘屏够你受的,第二次坏的不超过30%而且下次来不来你这换还是个问号,如果相信你,那你就更应该给他弄好,别因为粘不牢让客户一直跑,那客户下次就更要考虑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架不住好用,后续你不想贴都不行,到时候漏光翘屏够你受的,第二次坏的不超过30%而且下次来不来你这换还是个问号,如果相信你,那你就更应该给他弄好,别因为粘不牢让客户一直跑,那客户下次就更要考虑一下了

别人拆你换的屏估计要骂娘

网友:
我一直用的B7000

网友:
留个标记,多学学老师傅

网友:
一直是b7000

网友:
新手学习中,多学学大家的经验,

网友(2020-05-17):
白屏用B7000,黑屏用T7000

网友:
用3M胶,价格贵点效果好。颜色 黑白 透明

网友:
来自
测试

网友(2020-06-27):
最近试用了一管PP胶,A130吧好像,据说专用来粘超窄边框的,很结实,粘了几个屏 ,没出现过开胶了,比较稀,但是凝固时间短一点

网友(2021-06-25):
我儿子说粘屏幕用T9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