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故障描述是开机就停在正在启动那里不动了。直接上电开机如下图:

楼主:
不知道大家发现什么问题没有?我当时真的没有仔细观察,就直接插上U盘重启机器,键盘不好用? 换一个还是不行,直接按DEL键也没反应,直接关机再开机,这才发现问题,看下面:
屏幕的左上方有几条横线, 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显卡挂了。
拆机检查:
拆机发现CPU是BGA封装的,既然机器能显示,机器故障应该在显卡跟显存上?于是就凭着感觉去把显卡做了,装机、开机还是一样毛病。看来不是那么简单,又拆下来,把板子放到眼前看了10分钟,心想BGA封装的CPU也容易虚焊,就拿起风枪冲着CPU一顿狂吹,装机,开机正常进入系统。维修并未结束,开关机几次后,故障又出现了,加焊重植球无果,确定CPU坏,CPU型号是AM5000IBJ44HM更换后故障排除。
维修总结:我只想告诉维修的同行们,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后不要像我一样盲目的去干显卡,AM5000IBJ44HM这种三合一的CPU坏的很多,也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加焊好了,过不了多长时间会返修的。不知道这是不是此款一体机的通病,等待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