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Y7000 按开机键一会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20-04-07):
之前 的线性电压把EC烧了  换了4个EC  1个短路  1个不触发  2个都是上电  一会就灯一亮一暗  有规律的。就像不过内存之类的  !具体电流  这个要原装适配器才能开机的  可调电源的话 必须接电池!应该不是缺供电  BIOS  第五脚一开始有波形的!内存排阻上没波!BIOS已经刷过了!有没有修到相同情况的兄弟。或者遇到灯一闪一闪的! 补充下 刚才用示波器大了 没CPU供电  CPU电感点后端的都有零碎波

绕过保护隔离上电  直上到0.49 灯闪  !

网友:
CPU没有发出调节信号 因该是!

网友A:
应该是ec含程序,发了几个没一个能正常使用的,到现在还在那躺着,我的也是线性短路,包裹拆机的后缀128,包好的后缀192,100元一个,都不行,原机是it8226-192 ,维修现在没有编程器可以写,这个机器容易线性短路EC坏,是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ec含程序,发了几个没一个能正常使用的,到现在还在那躺着,我的也是线性短路,包裹拆机的后缀128, ...

我买的都是剪板的  后缀128的

网友(2020-06-04):
我现在正在修耶,跟你的一样 电源灯一闪一闪  但是我的是可以开机的  我把电池插上充电 看看会不会有变化

网友(2020-08-12):
你这个机子可能是没有用原装充电器或者电池,用我们的电流表是点不亮的,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