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plus进水无基带,正在搜索

楼主(2020-04-07):
新手 多指教!今天收台顾客苹果6plus不开机,客人说起码有一年没用了。拆开看是进水机、加电漏电,拆罩看IC全腐蚀发霉、清洗干净还是有点小漏电但能开机了,心想跟顾客说说估计能接受、打螺丝上卡发现没信号一直正在搜索,拆开基带重织不行、换基带电源不行但不漏电了。心想再干下射频试试看不行再给同行搞、结果射频没干换了19.2M时钟晶体好了

网友A:
牛掰。。顶起,坐沙发
话说你什么电压啊,短路啊,都不用量的吗?
不懂,我就是问问,估计你们老手发现问题都预估出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掰。。顶起,坐沙发
话说你什么电压啊,短路啊,都不用量的吗?
不懂,我就是问问,估计你们老手发现问题都预估出哪里出问题了。

我是新手

看电子图慢慢量的

网友B:
*#06#  就知道是不是基带电路问题了 是的话主查基带电路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有在查 射频电路 你这个查出是晶振问题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06#  就知道是不是基带电路问题了 是的话主查基带电路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有在查 射频电路 你这个查出是晶振问题没说清楚

*#06#没按,我也是看论坛说这个坏了会一直搜索。不会查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