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好哥哥在修 华为 WRT-W19 NX8309_PCB_MB_V5 HF

楼主(2020-04-07):
           那位好哥哥帮忙量下这几个电阻多大。。。

网友:
没有这么新的

网友:
新机器 有在修的 可以帮忙测下

网友:
前天才修了一个 已经给客户了 同样是显卡背面进水腐蚀,这款机子不接电池会降频卡顿

网友A:
45K 45K 45K 80K  最边上的是100K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K 45K 45K 80K  最边上的是100K

非常感谢,机器还在,等会我找电阻换上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5K 45K 45K 80K  最边上的是100K

   是这样子的吗?

网友:
华为的垃圾哟

网友:
这板子设计的两边大中间系,好容易搞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子的吗?

是的是这个样子的  能能帮电池座子背面和BIOS芯片拍个图我看看呢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是这个样子的  能能帮电池座子背面和BIOS芯片拍个图我看看呢谢谢了

网友(2020-05-09):
这你就放屁    你没把板子拿在手上    你根本不知道他的做工  细节以及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