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atellite P55t-A5202不通电维修

楼主(2020-04-07):
板号VGSTG REV 2.1
待机0.001,电流表CC指示灯闪烁,说明有短路,测量公共端对地短路,随后仔细观测主板外观,发现一个电容有裂痕,马上测量该电容,阻值为0欧姆,马上风枪取下,再量不短了,装机测试正常

网友:
捡钱了啊,大短路给你秒杀了???

网友:
你这也太水了吧 大家都这样发帖 每天无数的帖子可以发出来  ε=(′ο`*)))唉

网友A:
这个电容 稍微拍个照片标一下电容位置也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 稍微拍个照片标一下电容位置也好点

下次注意,会拍一张高清故障原件图

网友:
好运来,秒杀了。

网友:
看不出哪里 玩捉迷藏?

网友:
果断收藏,图文并茂,楼主威武!

网友:
像这种大电流的一般都是电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