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纠结的苹果

楼主(2020-04-07):
前几天收到一台苹果A1466,板号820-3437-B,起初故障是插电指示灯亮,U8180四脚没有电压,
最后换了U7600芯片,电压就出来了,

再插电自动触发,插屏亮机,等装好后又不自动触发了,拆下来裸板也不行,以为芯片没焊好,又重新焊了一次,又能进系统了,一切正常,装好后又不触发了,拆下来重复焊了一次,正常,开个几次又不行了,最后发现只要加热U7600芯片就能正常触发亮机,一天过去了,第二天想接着修,就试着把硬盘装上去,结果那个短螺丝不小心搞掉了,随便找了一个上上去,可能螺丝长了点一下把下面的柱子搞掉了,像这样
从此再也没有亮过机了,手摸CPU温度有点高,应该正常工作了,后来我把U7600换了一个全新的,现在每次都能正常触发,按开关四秒能强制关机,就是屏幕不显示,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硬盘螺丝柱里面的线路搞断了,还是另有原因,昨天都进桌面用了好几次的,好纠结!

网友A:
有可能把线路弄短路了,之前遇到一个机器,开始机器进水修好了,让学徒装上,结果装上发现进系统很慢,也无法装系统,最后发现是学徒把硬盘螺丝上长了,把主板弄到了。楼主也可以看看硬盘螺丝位置是否短路

网友:
这下悲剧了,不懂,帮你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把线路弄短路了,之前遇到一个机器,开始机器进水修好了,让学徒装上,结果装上发现进系统很慢,也无 ...

眼看要好了的,结果悲俱了。

网友:
如果你学过手机,就能轻易搞好这个锣丝柱的问题:拆开,刮线,飞线, 绿油。。

网友B:
是开机屏不亮还是开机屏不显示。应该和螺丝孔没关系。。你继续修啊

网友C:
看来,还要楼主在费心了,看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开机屏不亮还是开机屏不显示。应该和螺丝孔没关系。。你继续修啊

屏不显示,PLTRST已发出,感觉CPU已正常工作了,就是屏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还要楼主在费心了,看下是不是断线了。

看不出来断线,怀疑里面有问题,因为到桌面后没有动任何地方,从螺丝搞掉之后就一直没亮过机了。所以有些怀疑这个地方。

网友:
仔细看下面断的地方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B:
估计你这台没开机,PLTRST发出了,也不表示开机了。看电流跳变,最后稳定在0.4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这台没开机,PLTRST发出了,也不表示开机了。看电流跳变,最后稳定在0.4

我用示波器打了一下BIOS,有短暂的波形。

网友D:
刮开找到线再接上  要用显微镜的  自己没把握就让修手机的搞吧给他工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刮开找到线再接上  要用显微镜的  自己没把握就让修手机的搞吧给他工费

估计是CPU和内存之间的通信出了问题,自动触发时BIOS有短暂的几秒钟波形,后面就没了。

网友:
see if the road line that the screw contacts is related to a chip
baordview have ?

网友E:
挂开看看 慢慢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挂开看看 慢慢挂

都想放弃了

网友F:
估计是CPU和内存之间的通信出了问题,自动触发时BIOS有短暂的几秒钟波形,后面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CPU和内存之间的通信出了问题,自动触发时BIOS有短暂的几秒钟波形,后面就没了。

是的,我猜想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