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苹果A1466不充电维修案例820-00165-A

楼主(2020-04-07):
机子拿到手,没有写是什么故障,我插电直接开机了,识别器指示灯没有亮。应该就是修不充电的
苹果灯不亮一定不充电的。拆开主板

有进水,直接换掉料板上的芯片。可是这是时钟芯片,跟不充电没关系啊,不写故障维修很不舒服,这台也许是不开机,发到我这才开机的

不管了直接修起来得了  灯不亮小板的软排线坏的可能行很高的

确实有腐蚀,换了个新的 故障依旧。查苹果的适配器检测SMC_BC_ACOK,有3.3V正常

主板正常 小板不一定,我有小板的点位图,这个信号1.2V

小板换过后,故障依旧,那就确定是主板接口J9500的不正常

更换接口

焊接这个不如热风枪好使,这是焊接失败,小板上的SMC_BC_ACOK成这样的波形了

重新焊接了一次,成功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小板点位可以分享下 加分

网友:
楼主能否共享一下小板点位

网友:
简单明了,先代换测试,排查确定问题点。换接口OK。

网友:
楼主   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小板的点位图呀  谢谢

网友:
能否共享一下小板点位

网友A:
众筹买楼主的小板图纸

网友:
楼主能否共享一下小板点位呢?

网友:
弯着头看   晕

网友:
楼主能否共享下,小板点位,这个小板点位很少的

网友:
小板的点位共享一下

网友:
楼主的小板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众筹买楼主的小板图纸

你就是多少钱哈哈哈哈

网友:
我有3437小板图纸  谁要的

网友B:
楼主资源充足啊,想换哪个就换哪个,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资源充足啊,想换哪个就换哪个,羡慕

对啊,只修苹果

网友:
焊接这个不如热风枪好使

网友:
小板图纸点位我发了,在我新的主题里

网友:
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小板的点位图呀

网友:
苹果的资料比较全一些,我们这些新手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有 不要藏着掖着啊

网友:
上次修到一台A1708电池能开机,电源不出共公电压,没修好,唉

网友(2022-07-24):
厉害。。。。。。。。。。。。。。。苹果的就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