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43PUF6001/T3改电路修复成功

楼主(2020-04-07):
   接了台43PUF6001/T3 ,客户说一直用的好好的,就是晚上关机第二天晚上就开机没有显示了。机器型号图片忘记拍了。机器接到手插电发现切实是黑屏。拆机检测电源板待机5V正常,主板已经能正常上电12V已经正常到主板。故障也比较明显。 主板上除了U12没有电压输出,其他电压已经基本正常。就是下面这张图上的小东西烧了, 就是图中的U12发烫,短路了。这是U12的PDF。手上没有这个小东西,客户又追得急。 把U12拆了,根据图纸上U12是产生1.5V给内存的。突然想到经常修笔记本的,笔记本主板上的DDR3标准电压就是1.5V。接下来就好办了。直接到找片笔记本有1.5V的板直接剪下来,经过一系列改线 这时接上主板上,开机测试。1.5V已经正常输出。屏已经能显示正常,进系统正常了。再把改的主板直接用螺丝固定在主板上
就这样完美搞掂。后面发现开机正常,但是关机再开机不能再次开机。一开始以后主板还有问题。经过自己再认真检测发现原来是自己把开启电压改错到待机U11 的3.3V上了。把开启信号改到U13 的3.3V之后就一切解决。

  看贴觉得可以,不要忘记加分,感谢了!

网友:
学习了! 就怕后期不太稳定

网友(点评):
稳定性肯定不会有问题,因为本机主板U12芯片只提供1A电流。而笔记本内存供电提供电流远比主板上大多。所以不用担心不稳定的问题

网友:
牛逼,我还停留在换板阶段,哈哈。。。。

网友:
这个厉害了,学习学习了

网友:
多备点可调dc-dc模块,可以外接

网友(点评):
只要机器空间够,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我经常这样做,有些时候有些通病问题通过改电路就完全解决问题

网友:
飞线可以啊

网友(2020-05-28):
废物利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