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550 ti ,待机正常,一跑3d就挂

楼主(2020-04-07):
mats 测了,没问题。
降核心频率到600,可以正常跑3d。
这种怎么修,加焊gpu?
问题

网友:
9成是核心虚了

网友:
很大是核心,最好看下各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2020-05-21):
看看显存核心电源纹波是不是变大了。

网友:
看看电源的电容是不是坏了

网友:
电源供电是否足够哦,可能是供电问题

网友:
仔细查下G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