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南桥部分引起不认声卡

楼主(2020-04-07):
X240 4代机器不认声卡客户说认不到声卡,cpu南桥一体。通电进系统发现声音打叉,点开设备管理器没有认到声卡。

初步判断声卡问题,拆机裸板看声卡型号ALC3232,讲究先换后测的原则,果断从备用芯片找出同型号换上,进系统再测还是认不到声卡<其实这里不用进系统测,该型号机器cmos电子放电后,会时间报错喇叭会响,可以判断声卡是否正常>。果然事情没有如此简单,还是老老实实拆板测条件,打开鑫制造,先测电压一个一个测,3V 5V都有。电压正常那就再测数据线,该芯片到南桥通讯线有5根,一根一根测,当测到-HDA_RST信号时发现阻值无穷大,正常应该有500阻值。好找到问题就好办了,打开点位图,找到该信号去的R456电阻,测量发现电阻到南桥一端有阻值,另外一端没有,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还好不是桥问题,灌黑胶板。正打算看看黑胶,哇擦这片板好像做过cpu,再定神一看又发现好像R456电阻翘起来了。这时就可以判断上家应该是做cpu把电阻弄虚焊了<分析应该是工厂做的cpu>,果断加锡焊稳,再量阻值400多正常。装机,通电亮机发现时间报错喇叭没响,哎什么情况,还不行?进系统一看认到声卡了 ,额认到声卡了还是不行,怎么回事?难道换的声卡芯片有问题?好吧再拆机换回原来的。再装机还是不行.mad,再想想无意中发现键盘上面怎么F1键亮橙灯,<应该是我i自己不小心按到了>发现该键正好是静音键,按一下灯灭。再点击声音哎有声音了,搞定,走了一点弯路,总算搞定了。

网友:
发不了图

网友:
人才,这种问题修起来麻烦

网友:
利害了,这也能找到问题,还换的芯片,还好没动桥,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