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版号x541uv屏蔽独显

楼主(2020-04-07):
捡漏捡了个a541的主板,以为好的,结果买了全套壳回来发现装完系统独显驱动感叹号装不上
板子有点弯曲,所以应该是摔坏的折扣咋整,,卖有感叹号的肯定卖不高,还不如屏蔽独显当没有问题的集显卖

于是一段操作猛如虎,在显卡主供电芯片周围随便一量量到一个电阻两边都是3v,我猜他就是开启了

二话不说干下来  确实是开启,,干下来后独显电压没了  而且惊喜的是进系统独显也没了 收工

网友:
不错,不错,简单易懂。

网友A:
维修 就该这么干   对 没料板没配件的 修好就行   省时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 就该这么干   对 没料板没配件的 修好就行   省时省力

关键是我其实有料版的但是由于技术菜懒得搞。想搞也不会搞只能屏蔽了

网友B:
4代以后的机子  直接断开独显电感就可以了

网友:
额   这个没有图纸吗

网友C:
我有一块板子什么都是好的就显卡装不上驱动独显和集成的都是amd显卡,现在两个都是感叹号,现在还放来那里凉着。

网友:
这么简单就修好了一台机子,666

网友:
这个都能行,真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4代以后的机子  直接断开独显电感就可以了

不一定的  有些不可以

网友:
搞好就是王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块板子什么都是好的就显卡装不上驱动独显和集成的都是amd显卡,现在两个都是感叹号,现在还放来那里 ...

amd的比较恶心,一个驱动装不上另一个驱动直接感叹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d的比较恶心,一个驱动装不上另一个驱动直接感叹号

恩,所以现在还没修复,在哪里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