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微软surface pro4 X911788-009不开机简单维修,附高清阻值及电压测试图

楼主(2020-04-08):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啦,高清阻值及电压测试图绝对值得参考!
客户描述不开机,接上电源小灯亮起,按开关无反应,报价修主板。修过的盆友都知道,这款机第一难点就是拆屏。要完好的把屏拆下来才能谈论修主板。主板修不好都无所谓,屏千万不要拆坏了……
对于我等老司机其实问题也不是很大,疯枪300度开最大风快速来回走动,薄片一切,大概20分钟的功夫屏幕就完美卸下了。

首先测公共点无电压。难道是公共点短路?不会是秒杀吧
然而测公共点对地值却发现没问题,只得把整个主板拆下来再从长计议。
首先飞个线接上12V,这样看电流维修方便一点。通电看待机电流0.007貌似没问题。测公共点依然是无电压
板号:

公共点对地阻值:

再测一下各主要电感对地值:(对地值供参考,不是绝对值。因为今天又修到一块一样板号的微软,测对地值发现两块板对地值竟然是有点差别的)

最终发现这里:

这个电感正常是要有3.3V电压的。拆掉小电感后确认是后级短路,直接上烧鸡大法。开始调1V的电压烧,电流才0.86A,主板摸起来完全没感觉。于是电压调为2V,电流瞬间5A,有点慌(不敢用手摸),赶紧限流为2A。摸了好一会,我嫩嫩的小手还是受到了严重伤害。
最终发现是这里的问题。

小元件发烫,也摸不出具体是哪个烫。我直接往上面涂一点焊油,烧鸡电流调为3A,再上大法,然后就是一阵烟雾腾起,哟西,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疯枪拆掉短路元件,装回小电感,对地值已恢复正常。
通电测公共点电压已正常产生,待机电压也已产生!触发电流直接跑起,接屏亮机收钱!

论坛也有朋友发过类似电压阻值图,但是讲得不够详细,并且有些对地值跟我的万用表测出来的有巨大差异,遂也用自己的福禄克15B+整理了一份。
最后大招放送!各电感高清阻值及电压先后图奉上(电压产生先后是用示波器双通道验证的)!码字不易,觉得这里面信息有用的朋友帮忙加分鼓励一下哈,谢谢了!

 会员1302904300鑫豆2025-11-11 13:50
 会员1184386300鑫豆2025-10-20 02:16
 会员1161905300鑫豆2025-4-4 12:45
 会员1096138300鑫豆2025-2-26 17:13
 会员1114699300鑫豆2025-2-17 18:08

网友:
这里也有一例微软不开机维修,不过我的不是这里的问题。并且该楼主还上传了配置过ME的秒亮BIOS,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验证一下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06809-1-1.html

网友A:
这高清图 对于很多第一次遇见的人 肯定有帮助的   多谢分享

网友B:
你用什么东西把屏幕粘回去的?

网友C:
这种拆屏,会不会拆坏屏啊

网友:
感谢分享 这种能测试的比较好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感觉这帖子会成为付费帖,赶快存到本地

网友:
果断收藏,图文并茂,楼主威武!

网友:
发热明显最好办,就怕烧鸡很急,还是温温热,然后的一个一个拆

网友D:
拆屏的办法可靠吗?修之前要和客户说好,屏会不会拆坏的情况吧

网友:
烧鸡大法还是好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屏的办法可靠吗?修之前要和客户说好,屏会不会拆坏的情况吧

没让客户承担风险,只是跟客户说这个屏很容易拆坏,不能要求立马修,不能催,可能要一两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屏的办法可靠吗?修之前要和客户说好,屏会不会拆坏的情况吧

晚上回去再补充一下拆屏的小细节,欢迎继续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高清图 对于很多第一次遇见的人 肯定有帮助的   多谢分享

第一次维修的时候表示一脸懵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东西把屏幕粘回去的?

双面胶。粘A1466  1708  A1534  微软  苹果一体机等屏幕,全是用的同一款原来的胶要简单清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拆屏,会不会拆坏屏啊

当然要拆得比较小心

网友:
前几天有个 线性35V有 ,就是不开机  放弃

网友:
牛逼,这种机器我现在都不敢接。 曾经拆坏过屏

网友:
这才是愿意分享经验的人,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
牛逼,第一次拆坏过一张之后就没在坏过,楼主给力!这对以后修PRO4太有用了!还是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E:
thanks for sharing. good man
that's why i love thermal camera )

网友F:
很给力图都很高清,感谢~~~

网友G:
我还有两个这种平板,害怕拆屏啊!!,一直放起不想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还有两个这种平板,害怕拆屏啊!!,一直放起不想动它

啥问题,要不要寄过来我帮你秒杀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thanks for sharing. good man
that's why i love thermal camera )

看不懂       然后你看得懂我们写的文字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很给力图都很高清,感谢~~~

感谢加分,不要重复评论喔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给力图都很高清,感谢~~~

上传论坛压缩了,我自己保存的原图还高清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不懂       然后你看得懂我们写的文字吧

google translate )))

网友:
高手,还没修到过这本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谢加分,不要重复评论喔

没办法网路卡了一下~~连点到~~只能等版主帮我删了~~

网友F:
谷哥大神很力害的(google great god is very powerful )

网友I:
我拆屏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差点把触摸排线划断了!最后也是找到同一位置有问题!估计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拆屏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差点把触摸排线划断了!最后也是找到同一位置有问题!估计是通病!

那有望成通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拆屏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差点把触摸排线划断了!最后也是找到同一位置有问题!估计是通病!

下次拆就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谷哥大神很力害的(google great god is very powerful )

Exactly!

网友J:
PRO4主板的大概时序是:电源15V,经过一个输入电压检测电路导通后,到TPS62175来产生3.3V线性,(这个3.3V线性通往了很多芯片)主要的是去往EC 8528供电,然后EC晶振工作,EC发出3.3V去往电源头那边的一个6脚DP丝印的芯片来转换电压来开启第一组保护隔离(低电平导通)然后15V就到了第二组保护隔离(高电平导通)也就是充电芯片BQ24770。第二组保护隔离由24770来控制导通,然后再通过8633QD复合MOS管来产生公共点8.7V。再接着待机芯片就得到主供电了,1285A的6脚是由EC发出的开启来产出待机3V和5V,再接着就会产生桥的俩个1.0V和一个1.8V。接着就可以触发开机了。。哎,PRO4还是有很多问题,很多通病的,什么不认键盘啊,WIFI和蓝牙打不开啊,不识别硬盘啊,电源灯不亮啊,开机不显示啊,没触摸啊。一大堆的设计缺陷。不过新款的PRO已经改进很多了。

网友K:
准备做微软surface的点位图,有没有需求?

网友:
胶好像黑色的那种粘力要强一些 3m的胶都比较好用

网友:
这款机器屏不好拆卸容易爆。

网友L:
楼主经常维修苏菲吗?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经常维修苏菲吗?可以交流一下

没有很经常,目前也只有十多台经验 换屏的比较多

网友:
我这边有时挺多的  精力有限 投入的很少  想发展这方面的技术  有机会兄弟一起交流   加QQ

网友:
对于很多第一次遇见的人 肯定有帮助的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下次遇到微软的板子试试手

网友M:
前两天刚修了一个,主板3.3v短路的,

网友N:
PRO4的三星屏容易抖屏

网友:
谢谢,这个贴子对我很有用

网友:
对地值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N:
PRO4的三星屏容易抖屏

通病,只能换升级版的屏

网友O:
标了电压那个图片怎么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O:
标了电压那个图片怎么没有

都有的,仔细再看看

网友:
学习了  很好的一篇文章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技术很棒,

网友P:
引用 网友K:
推荐个地方买板子

我有主板 配置齐全,,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有主板 配置齐全,,

已经买好了。1200

网友:
小白  报道。。。

网友Q:
厉害啊,这个真心拆得心慌

网友:
引用 网友Q:
厉害啊,这个真心拆得心慌

老司机拆其实也是小心翼翼

网友:
要拆得比较小心

网友:
TB上游拆屏神器,拆这种屏可以的

网友R: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k90otu2ec7e链接  我一直都用这个感觉还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R: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4ea72e8dm9Ruf1&id=569008742811&_u=k90otu2ec7e链接   ...

我见手机的同行也是用这种金属的,我还是比较喜欢用塑料的

网友:
都是经验呀。。。。

网友:
朔料的加热不太理想,这种不怕热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精彩分享。。。

网友:
屏幕容易拆废》》》》》》》》》》》》》》》》。高手

网友S:
师傅你那里还招人吗?我想跟你一起做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S:
师傅你那里还招人吗?我想跟你一起做维修。

目前已经找到人了哈

网友:
楼主技术高,佩服

网友:
卧槽  卧槽   卧槽

网友T:
温度300    背光没有变形吗 .................

网友:
这个机器难点在拆屏上

网友:
引用 网友T:
温度300    背光没有变形吗 .................

快速来回走动,不定定吹一个地方没啥问题

网友U:
微软的这款还好,直接拆后盖。有的平板就要拆铺

网友:
引用 网友U:
微软的这款还好,直接拆后盖。有的平板就要拆铺

这款是要拆屏幕,没后盖

网友V:
引用 网友H:
看不懂       然后你看得懂我们写的文字吧

他的意思是谢谢楼主的分享,楼主好人。这就是我喜欢热成像仪的原因。估计是楼主的烧鸡大法不如热成像仪来得直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V:
他的意思是谢谢楼主的分享,楼主好人。这就是我喜欢热成像仪的原因。估计是楼主的烧鸡大法不如热成像仪来 ...

哟西,热成像仪应该比较贵

网友:
拼 焊工的时候

网友:
果断收藏 好东西啊   1111

网友(2020-06-10):
引用 网友M:
前两天刚修了一个,主板3.3v短路的,

你的是3.3是彻底短,还是微短路,能出电压不

网友:
我也有一个,也是这个3.3对地短路,用3.3V去烧,没短路电流,再测试居然不短路啦,过几天又短路啦,再烧鸡,居然又不短路啦,反复这样,郁闷死

网友:
反正我的也是这样短路,但是打死烧不出来,烧鸡电流0.1A,

网友:
这水平好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牛逼,这种机器我还没见过

网友:
烧鸡大法一直是经典。。

网友:
300度,不会把 触摸屏 吹爆?

网友(2020-08-12):
可以 呀,手里有好几个主板没有搞定了,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W:
楼主,我想问一下,这机器我修的这里短路,烧一下就正常了,但用几天这里又短路了,因该不是烧的原因,可以去保护来烧么,因为遇到有10台以上,烧不出来,感觉就跟放一下电类似,,,激一下阻织就可以正常,但是开机了,如果充满电关机第二天在开肯定就不开了,这里阻织就又是0.00了,找别人修过,没有看到动过哪里,修完就没有问题!!!!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我想问一下,这机器我修的这里短路,烧一下就正常了,但用几天这里又短路了,因该不是烧的原因,可以 ...

我也不知道咧。我也遇到过一次,测起来短路的,烧鸡一下就不短路了,装起来也正常开机,不过很久了也没返修呢。

网友X(2020-09-28):
风枪300度扫吗?太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X:
风枪300度扫吗?太高了吧

可以低点  不要定定吹一个地方,快速来回扫射

网友:
不错的经验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公里深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我想问一下,这机器我修的这里短路,烧一下就正常了,但用几天这里又短路了,因该不是烧的原因,可以去保护来烧么,因为遇到有10台以上,烧不出来,感觉就跟放一下电类似,,,激一下阻织就可以正常,但是开机了,如果充满电关机第二天在开肯定就不开了,这里阻织就又是0.00了,找别人修过,没有看到动过哪里,修完就没有问题!!!!请教

我这两个也是总感觉那个电容问题你看看应该某个地方缺点东西

网友Y(2021-02-01):
引用 网友K:
准备做微软surface的点位图,有没有需求?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网友K:
引用 网友Y:
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年后上线,同时鑫智造涨价~

网友:
引用 网友K:
年后上线,同时鑫智造涨价~

那已经购买了鑫制造的,需要补费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年后上线,同时鑫智造涨价~

图纸点位搞起来

网友K:
都有,不用补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都有,不用补费用

66666求更新

网友(2021-04-18):
楼主,拆下来的那个小东西是什么件呢,是拆下来扔掉了还是换了一个呢

网友:
屏幕贼难拆

网友(2021-11-05):
引用 网友J:
PRO4主板的大概时序是:电源15V,经过一个输入电压检测电路导通后,到TPS62175来产生3.3V线性,(这个3.3V ...

刷完BIOS  灰屏进不去  这个显卡驱动你有什么经验

网友:
屏供电从开机27.5V屏幕有显示一直掉到7.5V至无显示, 试过接屏和不接屏都一样掉电, 但机器外接屏显示一直工作, 请教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2022-04-12):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东西把屏幕粘回去的?

502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