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X刷机错误53应该是什么维修思路?

楼主(2020-04-08):
如题,刷机保存53,换了电脑也一样,机子也没摔过也没进水,主板从未修过。
求助大神思路
iphonex

网友:
换网络再刷!

网友:
夜里一点后刷

网友:
今天不行,明天再刷,直到刷成功为止

网友:
开手机热点刷机妥妥滴,我碰到过刷三天,换电脑,换网络都不行,开热点搞定了

网友:
*V*P*N了解一下

网友:
已解决,挂着墙用手机热点刷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这种就是换网,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