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ipad 2018 偶尔睡死无法唤醒

楼主(2020-04-08):
换过霍尔感应,还是不行。睡死后是开机状态,屏幕黑屏。home键和开机键都不能点亮。是灯控问题吗?另外问下  2018有加速器这个芯片吗?有人说换个加速器就好了?加速器是哪个?

网友:
试试亮屏的时候指纹能不能用,指纹排线断了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二楼的可以参考 一下

网友A:
碰到过同样问题,一开始以为开机键的事。后来研究了半天还是没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同样问题,一开始以为开机键的事。后来研究了半天还是没找到原因

灯控问题,直接换掉,测试ok

网友:
灯控问题灯控问题。ipad 2018灯控 通病。表面上是无法唤醒,实际上是有显示,无背光,没有升压。连接充电器不定时按home键可重现故障。或者连续按开机键不停息屏唤醒。

网友(2020-07-04):
灯控是背光芯片吗?我也遇到一台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故障也是和你的一样18款ipad6 正常显示时一切正常。但是休眠时唤醒就是暗屏了,要试很多次才能正常亮起来。请问你说的灯控是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