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手机进水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0-04-08):
  故障机型:iPhone 7

  故障现象:进水不开机

  故障分析:进水的机器,要先看下外观,一般都是进水的那一块比较容易出现问题,外观检测完毕,先接电看看是什么情况。

  接电没有漏电,触发直接200多起跳,这种故障一般是有供电短路引起的,也是可以测量的出来的,我们直接看看主电源输出的这十几路供电。

  测完这些供电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是哪里短路导致的了。

  当测到PP3V0_TRISTAR_ANT_PROX这个信号时发现他已经短路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信号到了这些地方,也有到USB的。

  这个时候没有多想,直接就把USB取了,再打值发现干错了,还是依旧的短路,好吧进水的机器还是多看看主板外观,而且这机器客户自己拆出来处理过,继续检查一下主板外观。

  当看到这里的时候,才发现有个芯片已经损坏了,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芯片导致PP3V0_TRISTAR_ANT_PROX短路的,图上我已经把他们相连的电感给拆了,来排除是不是他导致的。

  把这个电感拆了之后发现PP3V0_TRISTAR_ANT_PROX阻值已经恢复正常了。

  再把刚开始拆下的USB给装上。

  这个时候触发已经正常了。

  触发开机发现一直卡在白苹果进不了系统。

  触发到2A又掉到200就不动了,指纹什么的也已经扣上了,现在怀疑是音频的问题会导致电流正常但是掉200左右不动。

  果然音频两边角上都有损坏的,直接先拆了换一个。

  换了一个音频,继续上电发现很快就已经进系统了。

  维修到此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