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90 11264-1暗屏

楼主(2020-04-08):
B490 11264-1暗屏 测到123 19V 5脚3.25  36  37 38 39都是3.3V 屏线屏幕都换了都是暗屏。。里面有图像。。谁遇到过

网友:
屏幕亮度调节直接接个3.3v上去
缺点:就说以后不能调节亮度了,只能以最亮模式运行

网友:
看一下L_BKLT_CTRL有没有电压,这个应该是屏幕背光调节,还有LID_CLOSE#合盖开关

网友A:
是不是EC信号问题。

网友:
暗屏一般修起来还行

网友:
第6脚呢   有没有3.3V

网友:
亮度调节信号看下

网友:
5脚6脚都有电压

网友:
16脚也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EC信号问题。

EC发出开启背光3.25了

网友:
开启 亮度调节你都不测

网友:
拆机看灯条是不是上天了!

网友:
暗屏一般都是秒杀的

网友:
一般我遇到的亮度调节问题,如果屏好拆的话,懒得拆机都是直接拆屏拉个电过去

网友:
16脚看过没有,

网友:
16脚3.3
。。。。。

网友B:
换屏试试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屏试试没有。。。。。。

换了。。屏幕屏线都换过
就连换机都试了。。确定主板问题

网友:
怎么都不是来解决问题的。。都说了换了屏和屏线。。都不看标题的吗

网友C:
总算解决问题。。。原来屏接口有问题。。可能卡不紧

网友:
C发出开启背光3.25了

网友:
在屏上强行开启背光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暗屏 6脚你都不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算解决问题。。。原来屏接口有问题。。可能卡不紧
正想叫你把屏的电路改一下,35.36连起来。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这个不是很简单吗

网友(2022-01-03):
亮度调解的电压不对。

网友:
暗屏无非就三个点,供电,EN和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