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9 内存报警 居然是这个芯片问题

楼主(2020-04-08):
         联想 E49 的笔记本 ,开机内存报警,一长三短,插不插内存都一样报警。 查内存供电正常 ,换内存 cpu 刷bios依旧。  目测发现u2801 有轻微腐蚀,处理好后开机居然他正常了,论坛很多兄弟遇到这样报警的好些都没有处理好,今天特意发个贴,兄弟们下次遇到这个机器内存报警的不妨看看这个芯片。这个u2801 好像是控制检测风扇相关的。

网友:
看了图纸,U2801, EMC2103-2-AP-GP,风扇温控,这个会引起内存报警,就不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碰到过报警的  没修好

网友:
风扇报警一般换了就好  内存还没遇到过

网友:
有可能这个IC拉低了内存供电导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