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20Z 笔记本声卡驱动换了N个 内外还是没有声音

楼主(2020-04-08):
ACER 4720Z  Z01 笔记本,原来是19V电容短路,换后 顺利开机进系统了,但发现没有声音,后来换了系统  换了好几个驱动 去观网下了 也一样
系统显示的一切都正常,大小都可以调节 外接音频插头 提示已经插入,但是是在话筒的图标提示。。。内喇叭量是有4欧的阻值的。。。芯片是alc268
手上没有这芯片换。难道是芯片坏吗?

网友A:
不确定是不是耳机跟喇叭切换那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是不是耳机跟喇叭切换那边问题

插耳机系统提示是插了话筒。。。。。。 也没声音出来。。。

网友:
Usb声卡改一个!很简单

网友:
查声卡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软后硬,软件排除了之后不行就来硬的,代换芯片或扬声器,不过扬声器坏的真不多,联想Y470的喇叭倒是很多不行。